问问大家,2G运行内存的盒子会不会卡?

楼主(2023-02-13):
想买一个盒子,发现很多盒子的运行内存是1G,大不了2G的运行内存,2G以上的盒子选择余地就不大了,即使有价格也是很亮眼。1G就不说了,不知道2G的盒子运行起来会不会卡顿,特别是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不会也像手机一样慢慢变卡?如果1G 2G运行内存有用着好用的盒子请大家推荐一些参考参考。

网友A:
卡不卡看系统,如果是网上那些加料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不卡看系统,如果是网上那些加料的不好说

系统一般不都是安卓吗?感觉系统差别不会太大,主要还是看cpu跟运行内存吧?

网友:
这个得看你装多少个APP和网速。

网友:
网速与软件的服务器有关。我试过用小电脑装凤凰系统也一样会卡(内存4G/8G)

网友:
我的小米3c,1+4,还行。装不了几个APP就空间不够了,现在只装了个秒看电视和tvbox,仅仅剩余400MB
运行起来比华为悦盒1+8快多了

网友:
还好,不卡,用的22D的2+8,这个配置要是再卡跟网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会卡顿。但是日常应用已经非常不错了。相比于1G已经算很流畅了,

网友:
2g应该不卡

网友:
2G的还好,1G的卡死

网友B:
1G运存也不卡,主要看你做什么用途,2G/4G也可能卡
与多种因素都有关系,系统、主芯片等等
我的1+8盒子 播放4K原盘都很流畅,且功能多多,许多2G的盒子都做不到

网友:
看直播肯定不会卡,只要网络好。

网友:
中兴B860AV(S812)和创维E900(hi3798mv100),1+4,用电信官网只是看电视的话,很流畅,如果刷机的话,运行APP看电视就会卡

网友:
看装的软件优化得怎么样,我的盒子512M+4G,安装TVBOX和超级ITV,看电视电影还是挺流畅的

网友:
我家就是2G,就目前看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运存也不卡,主要看你做什么用途,2G/4G也可能卡
与多种因素都有关系,系统、主芯片等等
我的1+8盒子 播 ...

你用的是什么盒子,说说我参考一下呗?

网友:
硬件层面问题不大,主要看app缓存和播放源

网友:
以前用的2G+8G没卡,现在用1+4G也不卡,但是切换频道时而卡住或者重启系统。

网友:
T1是一个绝对的好选择,至今属于主流配置。且无广告之类的植入,随意安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