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跟风拆修个K845键盘,红轴

楼主(2023-02-13):
跟风买了个K845红轴键盘,外观脏,里面有两个焊点有维修痕迹。最终还是有两个发光二极管坏的,两端电压正常但不亮。

先看部分外观,没有USB线。

网友:
入了一把茶轴的,轴体没问题,就是锯掉一只IN4148,断线的飞线,补焊二极管就是一把好键盘了。

网友:
人为损害?不知是不是瑕疵报废品?

网友A:
你这要是修好了就是起死回生了

网友:
太考验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是修好了就是起死回生了

修好了,就是外观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