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小狗T10吸尘器增加电池容量 开机闪红灯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2-13):
自己突发奇想给小狗t10plushy增加电池容量,换成了3400mAh的,结果接好后开机闪红灯,充电也没反应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和笔记本电池一样保护板断电自动锁死,难搞了。

网友:
是不是锁保护板了

网友:
二楼回答应该没错,估计楼主得连保护板一起换了。

网友B:
1、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2、如果换的是普通电池的话内阻大可能带不动
3、这种需要的是动力型电池,内阻特别小,可以大功率充放电。就像无人机电池和现在支持超级快充的手机电池。
4、锁保护板的话应该是没有输出的,也就是看不到红灯亮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2、如果换的是普通电池的话内阻大可能带不动
3、这种需要的是动力型电池,内阻特别 ...

网上买的动力电,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动力电,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也可能没焊好,自己试着测一下单节内阻以及整体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没焊好,自己试着测一下单节内阻以及整体内阻

不存在锁板?

网友:
锁没锁万用表测一下啊

网友:
保护板断电保护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电池没有过保护板的电压是否正常,锁保护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笔记本电池一样保护板断电自动锁死,难搞了。

确认了,一般就没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了,一般就没维修价值了吧

找找看有没有大佬开发的不会锁的替代板,买一块装上去完美复活。我知道小米的有,你这个我不确定,你找找看。

网友C:
把芯片解锁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解锁了它。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