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跟着猴哥上车又翻车的暴毙而亡的便宜优盘

楼主(2023-02-13):
俗话说,跟着猴哥混,可能吃大棍(玩笑话,还是感谢猴哥经常介绍便宜好产品)。跟着猴哥买的七块多的便宜32G优盘,扫描个扩容测试都没问题,于是做成启动盘,往里面拷一些常用软件和操作系统包。拷了二十多G,突然暴毙。现象是插入电脑,会出现优盘弹出的图标,但点击后,没有优盘。Windows磁盘管理可以看到个空盘。DG和低格工具看不到。优盘灯会亮。正式宣布死亡,解剖下尸体看看。
伸缩式的,接口伸出的样子。
缩进去是这样
打开盖子,看到一坨黑片
翻一面,芯邦的主控。
壳子还挺复杂的。
直接扔垃圾桶,七块多打水漂了,不,是两个七块多,还有一个在路上,看来最多只能拿来拷电影在电视上放,才不会因为暴毙带来麻烦。

网友A:
壳子主控板可以留着,什么时候捡个flash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主控板可以留着,什么时候捡个flash还是可以用的…

不要了,伤心了,彻底和遗骸告别了

网友:
买过几个也是2199的没几次就坏了,拆出来换了颗粒速度太慢直接放弃

网友:
名副其实的一次性U盘

网友B:
快去翻垃圾桶捡回来重开

网友:
做启动盘可以,往里面拷了20多G的文件那就是你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去翻垃圾桶捡回来重开

我还是把它锤烂吧

网友C:
怎么说呢,跟工具相关的都对自己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跟工具相关的都对自己好点

这个本来就是买着玩的,没打算用在重要场合。

网友D:
有运费险,这种情况直接找卖家啊,扔了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运费险,这种情况直接找卖家啊,扔了干嘛?

换一个也是一样货色,还不如扔了断了自己的念想

网友E:
存储类设备,还是花点钱买个放心的吧,别哪天不小心搞丢了重要数据后悔都来不及了

网友:
我跟着猴哥买的还没有坏,就是倒电影用的。现在天天在用,不知道哪天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储类设备,还是花点钱买个放心的吧,别哪天不小心搞丢了重要数据后悔都来不及了 ...

看来你还不知道这事的梗

网友:
买这种垃圾就要做好准备的,要是有工具能重新开卡的话,我到手的这种烂U盘,都要重新开卡一遍再用,设置稍微保守一点,更稳定一些,在我手上的,几乎没出现过掉盘的

网友:
不会吧,我的还没开始用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量产工具,这种情况,重新量产一下一般可以恢复,只是性能不会很稳定,还会重复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多少钱来的?  我看看值不值这个空板+外壳的钱  如果合适我就去买  自己换芯片

网友:
这壳子兼容性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