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位电压表意外改四位!

楼主(2023-02-13):
淘宝红包买的数码管,买来就是想玩玩!

之前的三位电压表,共阴的,买那个四位的数码管也不知道三位的事共阴还是共阳,随便买的,回来测试三位的也是共阴的!巧了!

四位是12针脚的!配单片机在后面11针脚的,还有一款10针脚的单片机在PCB里面应该不能用!没试!

三位的是11个针脚,把四位的焊上多的那个脚没焊,折弯!

上电测试只显示三位!

最后一位不亮就试着和旁边的针脚对碰!亮了!!!

最后调试了一下和万用表对比基本正常!!!

这是个意外小惊喜!一直都不舍得买四位的电压电流表!这下好了,应该可以把三位的电压电流双显改成四位的了!主要是想改电流成四位的…

网友A:
还有这个操作?是不是本来驱动就支持4位的数码管?

网友B:
恭喜恭喜    柳成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操作?是不是本来驱动就支持4位的数码管?

应该是的,之前我看那四位和三位的表头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就好奇是不是一样的,这下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柳成荫了

电压三位四位都无所谓,就想把电流改成四位的,在买一个改一下试试

网友C:
最后一位和第一位显示的一样, 也是 7. 啊
试试别的数值看看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位和第一位显示的一样, 也是 7. 啊
试试别的数值看看也是一样的吗

我就是简单的测试一下,就收拾睡觉了,明天再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样!也能显示0呀!

网友D:
是真四位吗

网友:
意外的惊喜

网友E:
3改4这怎么可以实现呢?感觉首尾号重复显示了。原装2381BS为共阳数码管,更换的是2841AS共阴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改4这怎么可以实现呢?感觉首尾号重复显示了。原装2381BS为共阳数码管,更换的是2841AS共阴数码管。 ...

明天再看看,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四位吗

明天早上看看,确实一下

楼主:
质疑的朋友你们是不是错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后面一位电压低了有时不亮,电压高了后面一位比前面三位亮!最后一位有时会出现小数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有问题!后面一位电压低了有时不亮,电压高了后面一位比前面三位亮!最后一位有时会出现小数点!{:013: ...

最后一位比前三位亮些!

楼主:
这能分出真假四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能分出真假四位吗?

最后一位好像只能显示1  7   0 其他数字显示不了!

网友F: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啥,确实不能改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