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首拆 博朗braun Satin Hair 7 TYPE3560卷发棒

楼主(2023-02-13):
帮朋友修的 据说价值五百多 ( ̄. ̄) 经查虽然线材设计了防卷绕装置 但是尾管部分还是由于疲劳导致铜线折断 接起来后恢复正常

网友A:
换了一根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B:
正品博朗的小电器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根电源线就好了?

没有换 接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博朗的小电器质量不错。

卷发棒弄这么复杂

网友C:
为啥这么贵

网友D:
这不是国内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么贵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国内版的吧

应该是出口板 都是鸟文

网友E:
博朗居然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朗居然有这个。

博朗好像啥都有

网友F:
做工还是不错的,线是折断的。

网友G:
电吹风的线由于频繁使用、缠绕,手把引出处也是很容易造成疲劳性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还是不错的,线是折断的。

对的 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吹风的线由于频繁使用、缠绕,手把引出处也是很容易造成疲劳性折断。

可惜没有啥更好的办法 不知道尾端用弹簧会不会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有啥更好的办法 不知道尾端用弹簧会不会好点

这类小电器的把手尾端使用弹簧作用不大,因为这种疲劳性折断很多时候是是使用者不注意使用方法造成的:常常360度、甚至大于720度的扭动电源线,就会造成这种故障。只要使用者注意使用方法,是完全避免电源线疲劳性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类小电器的把手尾端使用弹簧作用不大,因为这种疲劳性折断很多时候是是使用者不注意使用方法造成的:常 ...

我感觉都不是使用的时候折的 都是收纳的时候缠绕折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