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S11+镁光PF603开卡错误,请大神们指点。Issue Vender 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

楼主(2023-02-13):
错误提示:Issue Vender 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
Day: (13 \  2 \ 2023) Time: (22:27:34)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2C C4 18 32 A2 00-B27A
[SN Set]
SN_Set=1
SN_Type=3
SN_Len=15
SN_Start=2046X01LZ008364
SN_End=2046X01LZ008364
SN_Mask=2046X01LZ008364
[Other]
SATA_SSC_Enable=1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Maxmemort X100 240G
ModelName=Maxmemort X100 240G
SerialNum=2046X01LZ008364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Micron
Flh_ID=2c c4 18 32 a2 00
Flh_Capacity=294912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4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MJ1.3
3111SBISP_CodeVersion=MJ1.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MJ1.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J1.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1
SLCPoolSize=0
Disable_DIPM_Support=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0
PMASetting=42035
Do_HB_Set=1
Do_Hard_Bit_Retry_Test=0
[InfoBlock]
Byte_136=00
Byte_137=00
Byte_138=40
Byte_139=00
Byte_203=01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1

   [Log]
   Use Partial Size, 288 GB -> 27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J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51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33_2E_19_04_16_0C_05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33
       X Coordination : 2e
       Wafer ID : 19
       Lot ID 4 : 04
       Lot ID 3 : 16
       Lot ID 2 : 0c
       Lot ID 1 : 05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1, Bank=0~1
   FlashMode : 3 FlashClock : 7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Vender_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Error Code : I_x101
             AP Command : [a1]-[8]-[e]-[13]-[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22:27:42)

网友A:
土狗没选对

网友B:
PS3111开卡很玄学,某些颗粒虽说主控支持,也有固件。但开卡就是不过。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比较新制程的颗粒上,特别是同时支持1.8V/1.2V电压的颗粒,会出现短接后的ID跟开卡报错后的ID不一样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电压的问题。3111对新颗粒兼容性并不是很好,或者说固件并不是做的很完美。

网友:
群联主控确实很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开卡很玄学,某些颗粒虽说主控支持,也有固件。但开卡就是不过。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比较新制程的颗粒上 ...

换到慧荣主控2258xt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没选对

选哪个,求指点

网友:
开3111,感觉那个土狗和slc空间乱选就会开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到慧荣主控2258xt如何

B27要上2259XT 58不支持

网友:
有的什么转接卡也是要考虑的吧

网友:
调整频率: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2(或者不勾选use Flash_CLK 200MHZ)

网友:
群联的开卡还是不容易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