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一代扫地机器人换电池,被锁,翻车求助

楼主(2023-02-13):
如题

古老的扫地机器人,电池不行了,自行淘宝买来了8节电池
想着用坛子人手一台的点焊机可以轻松搞定
结果被锁了
电路板长这个,据说是边上那个长长的三角芯片锁的

焊下来看看

背面长这样

抱歉,淘宝了一下,好像这个是温度保险丝
那么就不清楚锁的功能在哪里了,也许在芯片里面吧

电路手绘如图,字丑见谅

另外,这个原装电池组标称容量5200,但是这个2600一节的容量,8节是如何算出5200的呢

网友:
2并4串,电压4.2*4=16.8V,容量2600*2=5200mAh

楼主:
继续拍芯片

放大最后一个长这样

楼主:
已经买了新的一块原装电池在路上
这次一定要成功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断电但是又不上锁的?

网友A:
8254AA并不具备锁电的功能. 是要充一下电激活才有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54AA并不具备锁电的功能. 是要充一下电激活才有输出吧.

试过充电了,没有成功

网友:
充电看看能不能解锁,不然估计就要买新的了

网友B:
真是锁了的话就太过分了

网友:
盲猜,U1是单片机,是它锁的。

网友C:
强制充一下,红黑线外接电源,直接给它一个16.8电压,给完抬起再测输出。

网友:
真锁的话 另外淘块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锁了的话就太过分了

虽然这款保护板没见过,但是这个机器的其他版是没有锁的,封盖前红黑线直给16.8V,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充一下才能激活吧

网友:
电池电压低保护了

网友:
不带锁,你装电池时候要注意,是不是被你弄错了把板子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制充一下,红黑线外接电源,直接给它一个16.8电压,给完抬起再测输出。

有试过,没有成功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款保护板没见过,但是这个机器的其他版是没有锁的,封盖前红黑线直给16.8V,点一下就行了。 ...

对,其它版本我网上看到过,是黑色的,PCB的版式也不一样

网友D:
要的是动力电池,你不会用的容量电池吧

网友:
看图片电池没有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的是动力电池,你不会用的容量电池吧

买的亿纬动力电池
不过,我还没有焊新电池,只是旧电池重新接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