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玩具无人机 拆都懒得拆

楼主(2023-02-13):
在别人屋顶上发现此物,感觉有意思,拿个竹竿勾了回来。 发现是个轻飘飘的玩具,不知道这摄像头是真是假。

自己也不知道拆开有啥用。。。小孩子一直嚷着要买遥控飞机,刚好把这个给他玩了。

网友:
还得配遥控器看电池就知道真是个玩具。

网友:
没有遥控器啊

网友:
只能说:啊,就这样的东西……?

网友:
  看起来一般

网友:
带摄像头的,应该会发射WiFi信号,用手机APP就可以飞,不需要原装遥控器,确定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估计离太远,然后信号断开,掉在房顶上了,直接提控回家

网友:
这种应该简陋

网友:
好像雨淋过了,洗洗还有救,开机用手机去连接热点

网友:
螺丝都生锈了,看来在屋顶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应该是手机app遥控的

网友:
我以前也捡了一个,能用手机APP遥控,电池没了,上网搜了看电池还挺贵的,所以就一直放着吃灰

网友:
电路如此简单,竟然也可以飞起来,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赶快上交人防办

网友:
改造下,也许战场上能用到

网友:
你就简单把电源短接一下让桨翼转动就能哄小孩

网友:
遥控坏了可以改成有线控制哄哄小盆友没问题

网友:
电池应该不错,应该是动力电芯

网友:
应该是别人飞丢提控回家,好在是有刷电机价格便宜,丢了不心疼。网上见过无刷电机版本,价格比有刷贵很多,丢了很心疼。内部是陀螺仪气压计等,高集成度单芯片飞控。没遥控器的话,改成外置锂电池盒,找没人东西很少平地,像风筝拉线飞无人机,缺点只能直连电机不受控,飞控板要有遥控接收程序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