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解除锈翻车了

楼主(2023-02-13):
一台坏收音机放角落里多年,拿出来看扬声器网罩上的漆掉光了(当初就已经掉得差不多)生锈严重,想拿来电解除锈练练手,结果悲剧了,网罩被电解废了。

网罩新的是这样子,这是现在买的同坏掉的同款库存新机

旧的生锈了是这样子的
初步用电刷除了下的样子

然后照网上的视频说的,用盐水做电解液,把生锈的铁件放进电解液中通上电就可以除锈,但是那些坑人的视频主,是电解除锈与电镀都分不清,用电镀的方法用来除锈,电解除锈被除锈的件必须接电源正极,电镀则是相反的被镀的件必须接负极。

网罩错误的接在电源负极

电解液都成这颜色了,拿出网罩看铁锈丝毫未动,这时意识到肯定是电源极性接法错了,在印象中电解时电源正极会释出正极材料物质,释出的物质会附着在负极上,这也是电镀过程,网罩接负极怎么可能把上面的锈除掉,而是会吸附正极释出的材料物质,根本就除不了锈,

意识到被坑了把错误改正,

电解液颜色都与前面错误接线时都不一样

错误接线时电解只是液面变了颜色,液面下面还是清澈的,其实这时就在怀 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整个电解液都浑浊才对。

电解除锈20分钟左右后取出网罩,成这样了再晚一点拿出网罩会电解到渣都不剩了,但是锈只除了一点点,失败告终!

谢谢观看!

网友A:
你的操作方法有误    应该吧耳朵露出水面 接线  且不能沾到盐水    盐水和洁厕液接法不一样  洁厕液要反过来     一般冒泡多的那边是被腐蚀的   洁厕液比盐水效果 好 快

我之前给一把完全锈成锈团的活动扳手除锈都成功了  那个锈起子戳都不动  电解很快自己剥落  只是没法恢复上面镀层了

网友:
化学还是有用的

网友B:
还是喷砂除锈靠谱

网友:
我也翻车过,把电源都搞坏了

网友:
电解池里正极是要被消耗的,话说用盐的话会电解出氯气的吧,要注意通风。
如果用小苏打的话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电解盐水用来除锈,需接电源负极,正极要用堕性材料例如石墨,搞错就成电镀了
推荐用谷氨酸钠或者碳酸钠的溶液作为电解质,这样对电极的腐蚀性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喷砂除锈靠谱

喷砂损耗大,不适合这种网状物体

网友:
果然每个人思路都不一样
给我直接砂纸打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方法有误    应该吧耳朵露出水面 接线  且不能沾到盐水    盐水和洁厕液接法不一样  洁厕液要反过 ...

洁厕液的成分是盐酸或者草酸吧,直接把工件泡里面也能除锈

网友:
看过许多视频,还没有实施过。

网友:
用搽不锈钢锅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洁厕液的成分是盐酸或者草酸吧,直接把工件泡里面也能除锈

赞同,铁锈,酸洗简单快速

网友:
看看失败的,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那种推荐方法我都不会用,不小心就掉坑里了!

网友:
除锈后也得重新喷漆吧?直接喷漆将绣掩盖住不可以吗?

网友:
薄铁皮不适合这种方法吧

网友:
电解除锈会磨蚀的吧。

网友:
本来打磨的差不多了,非得露一手

网友:
一张多孔铁皮而已,上电解除锈不是判死刑吗!本来就薄生锈后更薄了,再电一下还能剩什么?表面的喷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