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红外线的英菲克M6P充电无线鼠标

楼主(2023-02-14):
这个鼠标的品牌是第一次听说,孩子在大学买的,他说充不上电,我拆开看看。

底面的4个脚垫下都有螺丝,拆下上盖自动分离,非常好拆,安装时注意螺丝3长一短的位置。

鼠标内有专用的5号电池大小的电池仓,用的是锂电池,容量500mAh,这个设计对换电池极好。

电池,感觉里面的外壳有点锈

上盒有个排线,是分辨率切换和灯光的供电,那个灯在移动时会点亮。

因为在摄像窗中看不到光,我以为是激光的,或是发光管损坏了。测静止时发光管的电压为零,但是也能使用。于是想看看发光管的供电波形,看是不是短路了。这张图是鼠标静止时,有类似梯形的波,用直流电压档确实是零。

移动时的波形会加密,这个形状我也不会形容,大家看图吧。最后也没有找到故障,估计是电池接触的问题。它的type C接口焊接的不行,补焊了一下,装回去了。

用手机拍型号时发现,用摄像头才发现,它其实用的是红外的光线!长见识了!

网友A:
英菲克也是造电脑周边的小能手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C:
鼠标怎么可能是激光的

网友D:
这个牌子我有个无线鼠标和两个移动硬盘盒,十块和十几块的东西,好多年了,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E:
14500锂电池供电好。

网友F:
貌似以前经常可以看到这个鼠标的促销,看样子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菲克也是造电脑周边的小能手

我是少见多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500锂电池供电好。

更换比较方便,不过感觉这种电池没有什么正式品牌的,也可以直接焊个普通的软包电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以前经常可以看到这个鼠标的促销,看样子还可以

起的真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我有个无线鼠标和两个移动硬盘盒,十块和十几块的东西,好多年了,还没出现问题。 ...

看来比品胜的质量强,我买的充线三天两头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能用就行

看来这个牌子还不错,我还以为是山上的品牌呢!做工还可以

网友:
接收器丢了,用不了了。

网友G:
我有两个无线鼠标,当年还发过拆解帖子,都是这垃圾的14500坏了,主要是因为这电池不带保护板。。

之后自己换记录仪常备的503040锂电进去,妥妥的稳定可靠。

柱状标准电池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软包电池倒是小品牌质量也能不错。

网友:
如果是红外线的应该还有个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两个无线鼠标,当年还发过拆解帖子,都是这垃圾的14500坏了,主要是因为这电池不带保护板。。

之后自 ...

我一直用干电池的,估计买充电鼠标多花的钱,能买好多干电池了,这东西也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两个无线鼠标,当年还发过拆解帖子,都是这垃圾的14500坏了,主要是因为这电池不带保护板。。

之后自 ...

鼠标的主板上应有保护电路吧,不然早就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标怎么可能是激光的

有啊,当初用的微软的什么鲨就是激光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