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超薄的光宝一体机电源,建兴代工,那么小的空间居然五脏俱全。

楼主(2023-02-14):
独立整流桥,日化两个电容并联。开关管看不清。

网友:
冗余很大,好电源

网友:
元件布局紧凑,做工不错!

网友:
电源不错,里面密密麻麻的元器件

网友:
这种电源考虑长时间连续工作,因此用料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网友:
建兴就是光宝吧,这种品牌代工厂出的应该都不差

网友:
服务器电源?

网友:
这种是不带风扇?

网友:
一体机电源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不像教学一体机,应该是普通电脑一体机

网友A:
这么挤散热是个大问题。

楼主:
联想一体机上的

网友:
布局紧凑,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挤散热是个大问题。

我估计这种没风扇的电源都是用高出不少的配件大幅提高余量来实现降低发热的目的。

比如开关管用10a的就够,用15a的,大马拉小车估计发热下降不少。

就是不破坏拆解看不见开关管。。。

网友:
做工不错,没有风扇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标准设计的电源都这样,各种参数都符合行业标准,

网友:
这个体积这个用料输出7.5A应该是没什么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