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CM201-1的盒子,帮忙量一下几个电阻阻值

楼主(2023-02-14):
朋友的盒子,原来的模块阉割了,要我帮忙给他装上,给老家父母用,图中红圈的电阻值(7R20,7R21,7R22)不知道,目前只有蓝牙可用

网友A:
直接焊上这几个电阻就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这几个电阻就能行?

没有阉割版本上面有这几个元件

网友B:
有没人改造成功的先例还是说尝试改造

网友C:
蓝牙可以用wifi不能用?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啊?一般都只阉割蓝牙,wifi都保留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可以用wifi不能用?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啊?一般都只阉割蓝牙,wifi都保留了的啊 ...

这个版本的模块位置都是空的,现在的模块是我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人改造成功的先例还是说尝试改造

想让它做个完整的机顶盒

网友D:
这玩意 前段时间帮别人刷了一个201-2  直接安装第三方的固件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357-1-1.html

网友:
测阻值可不容易啊,要有一块坏板,拆下来测
好板测完还要贴上去
你说容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 前段时间帮别人刷了一个201-2  直接安装第三方的固件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357-1-1. ...

谢谢,这个机子固件已经刷好了

楼主:
经过不断尝试,对比其他机顶盒电路终于搞定了

楼主:
版主麻烦关闭一下帖子

网友:
几个电阻难倒了一个老师傅

网友E:
如果有电阻可以换 那用手头万用表测一下。 长引线电阻一般比较小,对地一般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电阻可以换 那用手头万用表测一下。 长引线电阻一般比较小,对地一般比较大 ...

这个已经弄好了

网友:
有电阻可以换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4-08-09):
几个限流电阻可以拆其他板子补上,装上无线网卡重新刷机(带网卡驱动)就ok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很有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