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山东有线新大陆NL5101-SIPTV机顶盒

楼主(2023-02-14):
前些天朋友家有线电视到期了,机顶盒也不能用了(目前只能连山东有线网),原机是海思芯片,带无线,带蓝牙,内存8G,2个USB接口,插U盘不识别,APP也没法安装。无奈我不会刷全网通。拆机看看,会刷全网通的朋友,也可以指导一下,让机顶盒继续发挥余热,继续工作。

网友A:
我还有一个机顶盒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B:
智能电视网有固件下载,有教程

网友C:
主控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使用TV盒子助手看看是否能联机,能联机的话,一切都好办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广电有线网络的?

网友F:
机顶盒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G:
百度能搜到固件吧 905 l3

网友H:
我喜欢没有网络限制的机顶盒,不喜欢定制的,哪怕白送也不要,破解了还可以...最好是全网通的。

网友I:
海思的只能刷安卓固件,去智能电视网看看有没有你这个电视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机顶盒不知道怎么用呢

目前感觉这个机顶盒有点鸡肋,离了光电网,不能用,弃之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视网有固件下载,有教程

智能网我找了,只有一个联通版的,广电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思的只能刷安卓固件,去智能电视网看看有没有你这个电视的固件

智能网我找了,只有一个联通版的,广电的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喜欢没有网络限制的机顶盒,不喜欢定制的,哪怕白送也不要,破解了还可以...最好是全网通的。 ...

咱们想一块了,让设备尽力发挥最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度能搜到固件吧 905 l3

百度也试过了,只有一个联通版的,广电的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顶盒不知道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怎么刷系统,破除网络限制。想着能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广电有线网络的?

是山东有线的,网也是有线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TV盒子助手看看是否能联机,能联机的话,一切都好办了。

这个我还没有试,盒子助手我先了解下怎么用,以前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是什么型号?

我能力有限,光知道是海思的,其他的暂时未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力有限,光知道是海思的,其他的暂时未知。

好的,在找一个全志H2芯片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