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闲来无事,拆前2天换下来的华硕内置笔记本电池(ASUS B31N1707)

楼主(2023-02-14):
拆前2天换下来的华硕笔记本电池,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笔记本电池电路板

电路板芯片型号,手机拍照,大家凑合看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

温度感应探头

电池,上面有数字,但是手机拍不出来

三个电池上每节上面都有这个,懂得看看这个是不是保护板

最后来个全家福照片,由于没有万用表,电压测量不了了 ,拆完准备丢垃圾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上使用)

网友:
电池别的地方还能用用

网友A:
电路板都可惜了

网友:
软包聚合物,还可以改个充电宝用用

网友:
既然电池都坏了,垃圾桶就是它最好的归宿了。

网友:
看起来也没鼓包哈!

网友:
别丢垃圾桶,丢过来啊

网友B:
电池不一定全部坏,以前也拆过公司的一块电池,内部是红色三洋方块电池,只坏了其中一块。

网友:
不榨干最后一滴油就放弃不是好坛友

网友:
可以把能用的电池单元用起来,点led灯听音乐应该是可以

网友:
这个不错,还有板子

网友:
估计还有两包电池可以使用。

网友:
看起来也没鼓包啊,坏了?

网友:
那个似乎是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都可惜了

不可惜,现在笔记本电池电路板要和主板上的EC通信上才能使用,不然只能当料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一定全部坏,以前也拆过公司的一块电池,内部是红色三洋方块电池,只坏了其中一块。 ...

昨天把电池带回家了 测量了电压  3块电池都正常, 感觉问题出在电路板上,今天继续上续集

网友:
没有用18650电池了

网友:
看这点焊点阵均匀,必是大厂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