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送的苹果快充线被电洛铁意外烫深伤,不敢用了,果断重接

楼主(2023-02-14):
送的苹果快充线 一不小心电洛铁烫了个深坑 已经烫到根部了,能看到两条线的铜丝了,就是忘了拍照了,急于704粘了,所以看不到刚烫伤时的画面了,原本想704硅橡胶绝缘一些,还是后怕有短路?再把苹果手机费了,果断剪断用我的交直流两用t12重接,内径还不错,剪线钳扒皮不合口径,上打火机,稍微一烤,都化了,内、外绝缘皮都一样一点不耐高温,是不是就是这种设计?

剪下了烫伤的地方,原本想704硅橡胶绝缘一些,还是害怕有短路?

内径还不错,剪线钳扒皮不合口径,上打火机,稍微一烤,都化了,内、外绝缘皮都一样一点不耐高温。

我的交直流两用t12焊接,忽略我的接线和焊接水平。

用热缩管绝缘,有点丑。。。。。。。。

外套热缩管,也是丑,一插电试机,正常输出有了。。。。。

两小时20分钟后,手机从33%充满,不知道合不合快充标准?凑合用了。。。。。。。。。。

网友A:
我喜欢用助焊剂焊接。
这个线不带屏蔽线吗

网友B:
本来没什么事。纯属折腾

网友:
苹果的文化可不是耐造,很久之前看过 比如不耐弯折 还有一套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助焊剂焊接。
这个线不带屏蔽线吗

原装的应该带屏蔽,早先拆过

网友:
好好的非要剪断,破皮包一下总比这个好看

网友:
套一个热缩管就搞定的非要剪断,接线的时候线不对接非要铰接。

网友:
打钩接线防扯断。

网友:
焊台是散件自己装的吧?两用还不错,加电池包还是dc插

网友:
我是来看风骚的烙铁的

网友:
苹果的线比这个要耐遭,这个不是苹果的,别的厂家的。L头的触点都淹掉了

网友:
既然是焊接,应该直接对一起这样没这么突

网友: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复杂

网友:
这个线看上去比较一般吧。

网友:
一样的配方:热缩管工艺

网友:
我喜欢这样焊接。线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助焊剂焊接。
这个线不带屏蔽线吗

是的,没有屏蔽线,有的话,应该烫不透。。。。。。。。。。

网友:
铰接,用不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没什么事。纯属折腾

已经烫到根部了,能看到两条线的铜丝了,就是忘了拍照了,急于704粘了,所以看不到刚烫伤时的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