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菜鸟求助,音箱供电的电感烧了,还能修吗?

楼主(2023-02-14):
一个小音箱,一段时间没用了,发现没供电,拆开后看到f1断路了,后面有没有问题我也不会看啊,就先把他短接试试看,结果后面的共模电感就爆掉还跳闸了,吓我一大跳不敢乱来了。
这个情况找个电感和保险丝换上能用吗?这两个玩意上面也没个型号参数的,随便买个差不多的换上能行不?
请大伙给出点主意

网友:
估计烧了不少的元件,楼主估计不是送修,就只能扔垃圾桶了。

网友:
继续检查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坏掉的,有的可能性比较大。
暂时没有元件换这个共模电感,先可以直接导线顶上。就是对市电干扰大了些。

网友:
那应该是保险管或保险电阻,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MOs管有无短路吧,通电得串灯检查

网友A:
先排除这几个地方的短路问题

网友:
电感烧了,肯定不单单烧了电感,供电部分要好好排查

网友:
电容,整流桥,输入端好好检查

网友:
这是后级有短路,你这一短估计要炸不少东西

网友B:
电感和保险丝都烧了,功放IC很大可能挂了,音频输出短路过??

网友C:
D1-D4二极管都炸裂了,场管肯定也烧了,先换好这几样再串灯看看

网友:
二极管全崩了,后级有严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这几个地方的短路问题

非常感谢,照着图测试了,D1-D4都坏了,电容没事,后面的三极管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和保险丝都烧了,功放IC很大可能挂了,音频输出短路过??

没有,只是几年没用,但一直插着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D4二极管都炸裂了,场管肯定也烧了,先换好这几样再串灯看看

谢谢,找齐零件再来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回复,按5楼大哥的办法,现在是D1-D4都坏了,电容没事,后面的三极管也坏了。真想丢掉算了
还是再尽一把人事,买些零件回来试试看吧。

网友:
胆子也忒大了!幸好人没受伤啊!

网友:
保险管为了防止爆炸玻璃碴蹦人,套了热缩管。用小刀破开,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网友:
应该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