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把以前用化妆品盒DIY的RDA5807FP收音机升级一下......

楼主(2023-02-14):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还没有掉到单片机大坑里的时候, 做过一个RDA5807FP的收音机

耳机口插天线, 红色的是开关, 充电口上边是功放开关

另一侧中间是电量显示, 两边是频道+- 和 音量+-

是用这种装乳膏的小盒子做的

就像很多化妆品盒子一样, 上面是浅浅的一层

如果从边缘锯一圈, 把上面的浅层切掉, 就会发现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利用
那么做什么好呢?

一次偶然发现, 这个盒子的盖子可以完美放入4CM的那种小喇叭
这种喇叭音质不错, 于是就做了一个收音机出来

今次升级, 开始拆机

500mA电池, 其实还可以更大些

个别的洞打的有点歪

拿出电池和隔层, 可以看到电路板了

另一边是按键和测电部分, 两块板通过几条过河大桥连接

拆出板子, 大板上是5807FP+4890功放+LDO+4057充电
小板上是LM324电池电压测量电路+几个开关

用的这个电路, FP版5807和GS1299一样的针脚
6脚拉高时, 不需单片机, 自带5个开关

但是这样的话没有上电指示灯, 而且没法控制功放

于是不得不为功放单独装一个拨动开关, 这个开关是三脚朝天焊在USB口上的
每次听完必须手动关闭功放, 实在让人烦得很

开始升级, 这次打了白色的板子, 感谢嘉立创

切割打磨

小板不用改了, 还用以前的
没有违和感, 没有违和感, 哪怕有, 我也假装没看见

自从掉进单片机大坑, 看啥都想用单片机去片一下,这次用STM32F030F4P6

所以要用这个电路了, 6脚拉低接地,7/8脚就变成了I2C通信

功放换成AD4150

关于AD4150的介绍

实际上线路和之前的4890一样, 但是功率大了些

焊上各路元件, 功放先空着, 其他部件没有问题了再测

点了个灯, 单片机工作正常

以前还做过一个电池盒版的5807FP, 把它的程序抄过来

程序很简单, 屏幕部分删掉, 端口号改一下, 加个功放控制, OK完成

测试功放

测试功耗, 声音开的小, 就省电一些

声音开的大, 就费电喽

按关机键进入StandBy待机模式, 功耗25uA

程序测试完毕, 把没焊的都焊上

准备总装

先把按键塞进去, 按键是几个报废的LED做的

两块板都填进, 过河大桥都焊上

焊上喇叭和电池

电池旁边塞两块泡沫, 防止它乱跑

垫上隔层, 放进喇叭

拧上盖子, 组装完成

打开开关, 可以愉快的听歌啦

全部发完,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A:
放上单片机和不放单片机的区别要重点介绍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的乐趣,成功之后的喜悦,这就是DIY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上单片机和不放单片机的区别要重点介绍一下

加上单片机可以把功放一起控制了, 也添加了指示灯显示状态, 其他的还可以预存电台, 定时关机等等

网友:
设计很精巧,技术到位。

网友:
只是收音机模块?没有蓝牙功能吗?加个蓝牙模块更好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啊  佩服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开孔手艺真不错

网友:
水平相当的高

网友:
两板合并的方式很巧妙,整板的话放不进小瓶子里。
瓶盖打孔非常整齐,你是没见过我钻的那些散热孔哦!

网友:
你要不说,我不会认为它是diy的。
“多少钱买的?淘宝有卖吗?”

网友:
做的还真是挺不错的

网友:
哎!这个发音孔开的就让我望尘莫及了。

网友:
好家伙,蓝白配,挺鲜活儿的,违和感不大

网友:
设计的挺精巧,开孔手艺不一般,挺漂 亮的

网友:
LED的按键想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没那个天线的话真像一个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