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方向盘,缝个把套

楼主(2023-02-14):
大众原车自带的方向盘真皮面非常的细腻,不耐磨,不耐汗。
方向盘又格外的重,经常单手搓方向盘,搓的9点钟方向有点脱色了。就想着缝个把套。

在地下室试了试,车库光线不好,车上又不方便,之前改拨片拆过方向盘,很简单。于是决定拆回家缝。

打着火,方向盘转90度,从孔里插入撬棒,让卡簧往中间走。
弹簧往中间走,两边的卡扣就被释放了。
右侧的卡簧负责2个卡扣,先拆这个。左边的就一个卡扣。一共3个扣,很容易拆下来。
中间一个锁止螺丝,m12的,拆掉拿回家缝。
这玩意看着简单,真缝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四拼缝的,对齐一个缝开始缝制,到最后就错缝了一点。
看不出来,就这么着吧。

网友A:
细腻才粘手,这么粗的不粘手打滑

网友:
挺牛掰的哈哈哈

网友:
拆方向盘,过去都是4S店才做。

网友:
牛人,还会针线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腻才粘手,这么粗的不粘手打滑

出汗后反而更滑。。

网友B:
没有那种粗大颗粒的吗,你这也太细了吧

还有,直接套那种是很容易松吗,似乎也没有魔术贴类型的

大汗手提前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种粗大颗粒的吗,你这也太细了吧

还有,直接套那种是很容易松吗,似乎也没有魔术贴类型的

有翻毛皮的,不喜欢那种的。
直接套的不是360度包围的,有个开口,有高低层次感,握感不好。
是不是会松动不清楚。。

网友C:
便宜的那种,好像有360度全包的,直接套上,便宜又好用,我上辆车实在懒得弄,直接套了一个,现在这车自己带了 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那种,好像有360度全包的,直接套上,便宜又好用,我上辆车实在懒得弄,直接套了一个,现在这车自己 ...

哦哦。这种手缝的便宜。就缝了一个

网友D:
我也缝过,用的是红线,不过好像是一整条“皮”,就是每一针拉紧的力度要适中、匀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缝过,用的是红线,不过好像是一整条“皮”,就是每一针拉紧的力度要适中、匀称。 ...

我这个是4个接缝的。隔一针缝一针,到最后第四个接缝能错差5mm

网友:
我的车方向盘套也有些脱皮啦,谢谢分享,先收藏,以后需要操作时仔细阅贴。

网友:
手艺了得
话说我的帖子为啥图片上传不成功了,只有第一张可以,后面的就直接显示上传不成功

网友:
缝过3次方向盘套都是在车上缝的

网友E:
我没拆下来直接缝,缝和塞边花了五六个小时,腰酸背痛腿抽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拆下来直接缝,缝和塞边花了五六个小时,腰酸背痛腿抽筋

要不要这么久,我都是在车上缝的,一个小时都不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