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遇到过没小米4S盒子看视频的时候突然没声音的?

楼主(2023-02-14):
这几年一直用小米的电视盒子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看视频的时候会出现突然卡顿的现象,有时候会在卡顿之后视频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你切到另外一个视频软件之后再切回来声音就可以恢复。但是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用到1年左右开始出现的。之前的小米盒子3也是这种情况。
最开始我以为只是爱奇艺和优酷有这个情况,最近看b站也开始了,而且一天有时候十几二十次很烦。
所以发帖求助论坛大神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情况?有没有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只有小米有还是别的盒子也都这样?

网友:
3c用了好多年,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突然卡顿的现象一般是与缓存和网速有关。虽然现在的网速已经提高了很多,带宽也增加了很多,但是难免受到各种干扰而断流。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发现有两三年了,就是刚买盒子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通常都是出现在使用一年以后。
卡顿现象非常短,半秒左右就结束了。
一般卡一下不影响什么,就是经常在短暂的卡顿后就没有声音了。然后需要切换另外一个视频软件之后再切回来才会有声音。
再就是重启小米盒子。一天出现十几次就很烦。

网友:
估计是运行内存不够

网友:
正常吧,我还见过音视频不同步的

网友:
我怀疑处理器解码芯片不行

网友:
清理垃圾试试,卸载没有用的软件。

网友:
查一下网络,我的不是小米盒子,网差也出这个情况,网好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