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 936升级的 FX-888 电位器版本.拆解图片

楼主(2023-02-14):
有人说 FX-888对不起它的价格.是否考虑到买到假货.

此包装为 110v 的版本.马来版本.

从外观根本看不出真假.

特征仍然是,有,保险板,变压器带抽头柱,地线带地线标签,
线路都是焊接连接.而且有地线压板.

现在假货充斥市场,二手购买前一定要开盖子看.真货假货,卖家也不一定知道,
而且,建议 fx-888,或者fx-88d 购买前都要带手柄(不一定要原则),保证是可用的.
据说这款,很容易由于手柄接线错误导致爆电容.

更换220v 变压器后

最好还是更换,因为,用 220v 转 110v 的切换器.如果
质量功率可靠,这个成本会更高.

据说,菲律宾售卖的版本有 220v 的版本
否则市面上可能都是,更换了.变压器的版本.
具体不详.海鲜市场. 反倒是   少量的原版 fx-888 比 fx888 ,都要贵.
手柄就更加昂贵了.

楼主:
四个有色的版本

楼主:
  • 与传统温度控制器 (HAKKO 936) 相比,安装空间减少约 50%
  • 采用专用螺丝刀(树脂制)在日常检查中进行温度校正,从而保持耐用性。
  • 具有四种颜色变化的“选择”和“迷人”意识的设计
  • 通过采用加热器分离烙铁头实现低运行成本

规格
消费电力 AC100V 50/60Hz 70W
控制温度 200~450℃
温度精度 空载纹波温度±1°C
加热器 陶瓷加热器
外形尺寸 100(W)×120(H)×130(D)mm
重量(不含代码) 1.3kg(站台部分)
价格表 18,000 日元
设置内容
零件号 本体色 烙铁底色 设置内容
FX888-01SV
HAKKO FX-888 站
                            HAKKO FX-8801(带尖端 B)
                            熨斗架*1(清洁海绵)
                            带鼠标帽)
                            六角扳手
                            CAL 调整驱动器
                            操作说明
                            注册(3年质保)
FX888-01BK 黑色的
FX888-01RD 红色的
FX888-01BY 蓝色黄色 蓝色黄色

网友:
结构摆布看上去真舒服

网友(2023-03-16):
N年前买了个888D,当时看中它数显数控,回过头想想,如果要快速切换温度值,还不如旋钮的快。至于升温,应该都是模拟反馈,没什么差别的。

网友:
旋钮方便,数显好看,各取所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有色的版本

原来变压器是不是有220V接线口?

网友(2023-10-06):
看上去真舒服

网友(2023-12-25):
可以用国产手柄代替,当然体验会差少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