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电子冷藏箱 优聪CW-20AA

楼主(2023-02-14):
(图片)

网友:
一换就好,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板坏,可以用+12V和5V输出的稳压电源替换。

网友:
致冷片,耗电很大吧。

网友:
有技术的换零件,没技术换电源模块。

网友:
半导体制冷,确实是鸡肋,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一般不建议使用。

网友:
手艺不 错,电源部分成功修复

网友A:
半导体制冷,旅行存放胰岛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旅行存放胰岛素用。

得有辆汽车才能用,网上见到过小的,自带7500电池组应急制冷,尽量插电用。制冷片适合小体积设备,大体积不要求轻量化适合压缩机制冷。

网友:
坏这么多,半导体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