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如果你自己用的电源,东芝,英飞凌开关管你会选择谁?

楼主(2023-02-14):
拆出了很多MOS管,假设你自己用的电源,电动车充电器也好,笔记本充电器也好,电脑电源也好。。需要一个20a的开关管。你会用东芝还是英飞凌那?

两个管子的耐压,电流和RDS抗阻等等各项数值都非常的近似。你选择什么品牌?

楼主:
说的再宽再延伸一些,次级又需要两个。东芝,英飞凌,意法半导体,万代,仙童,安森美,富士电机等等进口品牌的你会怎么选择?各个数值都几乎一样。

网友:
要是手头都有,随便扯一个都行,要是不全,有哪个用哪个。。。
这些拆机件应该都不错的吧

网友A:
同价看品质
同质看价格
同质同价看人品

网友:
管他什么品牌 耐用不发热能稳定使用就行

网友:
楼上的话精辟

楼主:
我看了下很多箱子上的晶元产地和封装地,给大家说一下。

东芝的晶元产地全是是日本,封装地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地。

英飞凌的晶元产地很杂,德国,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和匈牙利都有,封装地大部分在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价看品质
同质看价格
同质同价看人品

我想看看大家对什么牌子印象好,推测出各个牌子的损坏率和耐用度。

网友:
有啥就用啥,都有的话随便用

网友:
好像英飞凌的,用的多一点。

网友:
同一型号的管子中也有参数散离较大的,总之是参数大的比小的耐用。

网友:
只要是真的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区别,掷骰子选择

网友B:
这几样那样实惠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样那样实惠用哪个

都是拆机的,只是想了解一下各个牌子的质量。

网友:
大品牌电磁炉的igbt大多用的英飞凌

网友:
同质同价看人品

网友:
我选择英飞凌

网友:
最好原来厂家同型号,没有的话英飞凌

网友:
怎么不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