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Everlast跑步机机头

楼主(2023-02-14):
拆一个Everlast跑步机机头

外观,中间一个小屏幕,显示工作状态,下面是一些设置按钮,两边有两个小扬声器,再两边是扶手,上面也有按钮

面板特写

扶手上的按键

背面,有一个耳机插孔,输入的

把扶手拆下来

开后盖

里面简单的很,浓浓的山寨风,热熔胶到处都是

主控板,主控芯片没找到资料,不知道是谁家的,那么个屏估计也点不亮了

TEA2025的小功放板一个,驱动两个0.5W8欧姆的小喇叭
就这吧

网友:
还有小功放板一个,两个喇叭,还不 错,没白拆

网友:
这做工,这观感,不光山寨,我隔着屏幕都闻到了刺鼻的塑料和热熔胶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