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一台管线机

楼主(2023-02-14):
之前装的管线机感觉确实挺方便的,这次准备给老丈人也整一台。不过考虑到一些因素,想整一台价格低一点,颜值还可以的性价比机器。
找了很久,通过反复筛选,最终敲定这款。

经过3天的等待,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正面是全钢化,个人觉得颜值还可以,关键好做卫生。

背面,明显就比较糙了

2200W,功率差不多,但是机器厚度要比夏新的厚不少

打开看看,标准的二代机。冷水是通过开启电磁阀,利用高度差出水。热水没看懂,谁知道出水是啥原理
机器便宜,感觉是要糙点,扎带都没剪

浮球水箱,顶部有个水位触发开关

一分钱一分货,三防漆肯定是没有刷的

翻过来,呃。。。温度传感器直接再板子上。温度显示是室温显示,不是水温显示。

电源板,当然,也没三防漆

两个12V的继电器

电源芯片PN8036

来,整点活。透明护甲油,这玩意效果不错,就是没干的话味有点大。

背面刷的漂漂亮亮

加热管为啥要加个整流桥,变成直流,不懂

有个三端稳压器

出水电子阀,220V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加热管,外壳有点像压了的

打开看看,里面没变形,感觉就是个不锈钢管套加热管。

抽出不锈钢水管,看见热得快

就这样吧,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指甲油牛.我一直觉得管线机价格很高,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自己没怎么预留水路.还是用电保温壶算了.

网友:
这功率有点高,比一般热水器高

网友A:
谢谢分享,就是不明白这个直接接无桶机器,陈水问题怎么解决。看买的好多配套买了用了都说好

网友:
这个制热功率强大,一般的管线机也就1200W以下。

网友:
变成直流好控制吧。

网友:
自己折腾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就是不明白这个直接接无桶机器,陈水问题怎么解决。看买的好多配套买了用了都说好 ...

要么加个桶,要么用0.5G的小桶改纯水冲洗置换废水

网友:
管线机动不动上千块,水壶便宜的几十块,当然管线机都是即热式的

网友:
应该是管线终端开水器,没有看到有RO膜的部分。

网友:
热水,联通器左右两边水面一样高,浮球控制水面,接水时浮球下沉开始进水,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原来就是个热得快

网友:
“抽出不锈钢水管,看见热得快”,功率不小,应该不 错

网友:
用不了多久管线里都是脏东西

网友:
桶装饮用水使用还不错

网友:
里面水管复杂。

网友:
必须得防水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