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小音响功放上的芯片是啥?

楼主(2023-02-14):
一个小立体声插卡音响,开机后响一声就断电,估计是功率不够,仔细观察后得知,此音响音量不能记忆,开机后默认最高音量,拔掉一个喇叭后开机就正常,调低音量后再插上前面拔掉的喇叭后也能正常播放,发现这样一个芯片,ac1524cg3u12十六脚芯片,百度竟然毫无踪迹。

各位大神,这是啥芯片?此小音响还有个缺点,播放音乐不能连续播放,放完一首后只能手动播放下一首或上一首(原来不是当音乐播放机用的,有几个按键播放设定好的几首录好的音频)。是否有简单修复此功放的可能?

补充内容 (2023-2-18 12:59):
刚整了套FM收音机散件,焊好后正常工作,想加到这个小音箱中,如何在不开原开关(开后自动播放插卡音乐)情况下将收音机耳机信号送到功放、喇叭

楼主:
欢迎各位赐教。。。。。

网友A:
论坛有刷机教程好像

网友B:
功放芯片是两片8002,搜一下8002电路图,在其正负极上接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极可能解决开机最大声音导致断电的问题。

网友C:
这个芯片是杰理的MP3解码芯片
你可以量一下,看看跟AC1082是否相同

网友D:
杰里的MP3方案……这个是广告机来的吧

网友E:
杰里芯片,不对外公开资料,资料需向经销商、代理要,个人基本要不到。相应的定制功能有定制固件。大音量断电可能是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刷机教程好像

能帮忙找下链接吗?不知标题等内容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芯片是两片8002,搜一下8002电路图,在其正负极上接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极可能解决开机最大声音 ...

ok,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杰理的MP3解码芯片
你可以量一下,看看跟AC1082是否相同

好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杰里的MP3方案……这个是广告机来的吧

广告机?没见过,这个是小孩子学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杰里芯片,不对外公开资料,资料需向经销商、代理要,个人基本要不到。相应的定制功能有定制固件。大音量断 ...

专门量了电压情况,电池在播放时和关机时压降不大,感觉好像没问题。但确实奇怪,看不出其它地方有问题,但之前开机并不断电,有一阶段没用了,换个电池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杰里芯片,不对外公开资料,资料需向经销商、代理要,个人基本要不到。相应的定制功能有定制固件。大音量断 ...

你的想法很正确!换了电池开机不断电了,没想到电池压降很小也会有瞬间察觉不了的问题。有没有啥办法能解决音乐只能播放一首、不连续的问题呢?

网友:
杰里的芯片保密

网友:
杰里芯片资料不对外公开

网友F:
电池容量不足或内阻太大也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容量不足或内阻太大也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确实是电池问题,已经更换解决断电问题。上面已经回复前面一位老兄,审核中。。。

网友:
杰理的这个芯片对外基本没有资料,他们卖的是整体方案,比如我之前搜的芯片丝印是AC19AP开头的,怎么也搜不到,后来搜板子上的AC6925,才发现一些资料。AC6925E的板子上面的主芯片就是这个AC19AP开头的。

网友:
外接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