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UNT413A-S905L3A扩容EMMC到32G

楼主(2023-02-14):
型号:UNT413A-S905L3A
原始配置为2+8,扩容到2+32

芯片是L3A据说很diao。实际使用体验在解码上还是比海狮MV310稍逊一筹。不过好赖系统是9.0搭配2G运存日常使用基本算是没啥问题。
原配置闪存为EMMC 5.1的SGM8000C-S27B8G

找了颗KLMBG2JENB-B041,EMMC5.1_32G
直接开gao,用GL823K做的读卡器,
2个闪存分别植好球上板。

新的32G闪存如果是已经清空的可以不管,直接直接可以拷贝数据进去就行。
如果已经开卡做了U盘什么的。需要用DG之类的工具重新清空扇区,这个很重要
另外原始闪存做好盘后插电脑提示格式化的,千万别点格式化,直接取消就行,

到此手上就获得了1个8G原始数据的盘+1个已经清空数据的32G空盘。
拷贝数据可以使用WINHEX来做盘对盘拷贝。也可以先把原始盘备份下来再去 备份-盘拷贝。
我使用的是先做备份这样安心些。

点击确定后开始备份源盘数据。
完成后插上32G盘开始做数据拷入,一样的操作步骤,
源盘选择备份的镜像文件,目标盘选择32G盘,提示警告什么的一路确定就行。

拷贝完成后就可以继续下一步操作了。
接下来就是吹下32G重新植锡,然后焊到机顶盒板子上。
原机高温无铅锡,拆片要高温,后植锡用的是普通183°锡浆,风枪开到380度就行,很轻松就焊好了。

如果焊接没问题就可以直接通电开机了。
保险起见开机后重新刷一次机器,因为新片上去机器还是识别的8G,一样要双清之类的,还不如爽快点重新刷机,也就3分钟的事情。
双清或者刷机后进入设置,查看存储。现在已经是32G容量了。
到此扩容完成,装回外壳正常使用就是了。

网友:
这活一般人干不了  不好意思才发现打错分了,应该打20分呢。回复我一句再加。

网友:
固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都是技术活

网友:
这个技术活,拷贝用的啥啊

网友:
读卡器自己做的吗?立创YYDS

网友:
那个内存第一次看到,sm牌子的

网友:
技术活儿,有心无力啊!

网友:
这技术活一般的还真做不了

网友:
清空器也要再焊一次?

网友:
这手艺可以呀,工具还挺齐全的。。。。有台N1想扩容接麽?

网友:
机顶盒都扩

网友:
想把家里的小米电视1+4G扩容一下,但没经验现在还够用就一直没弄

网友:
确实是个技术活

网友:
会技术的,不光牛逼,还省钱

网友:
这都是高手干的事情,学习一下。

网友:
我好像有这个主控的板子,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个是高手干的活

网友:
CM311-1A也不错,还是2+1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