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电煮锅,交了一次学费

楼主(2023-02-14):
一个电煮锅开关烧坏,凭经验购买了同型号开关,结果换上以后发现档位乱套了,原来是关低高,换了以后是高关高,心想是二极管坏了?测量是好的。奇怪了,于是联系原件供应商,供应商还真专业,发来了内部图,一看,同款开关竟然有6种!我需要的是002,实际上买回来的是005。由于高位档是c12全通,所以二极管失效,12焊接线换了位置功能实现了,档位问题先凑乎用把。附图大家看。

楼主:
还是应该养成上机先测试的习惯。

网友:
人是慢慢学会的

网友:
你这个学费交的不算高,没爆任何电子原件

网友:
这学费还算低廉的呢…………

网友A:
还好,就少了个低档位

网友B:
都是‘我以为’ 惹的祸,以后坏件拆开看看弄明白了再买,拍得拆解照片还能顺便赚些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就少了个低档位

没少,12脚替换以后正常,就是档位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我以为’ 惹的祸,以后坏件拆开看看弄明白了再买,拍得拆解照片还能顺便赚些币。。。   ...

确实经常发生经验错误,不过原来的开关烧烂了,一会看看能不能拆

网友:
跟用户解释一下,说的过去!

网友C:
我的习惯是坏件反复测量,确定功能及性能,然后查配件型号
新件上机前测量是否符合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习惯是坏件反复测量,确定功能及性能,然后查配件型号
新件上机前测量是否符合原要求
...

同款开关换过好多了,而且这个旧的已经碳化,触点都离开开关本体了,就没研究,只是确认了外壳上每一个字母,包括后缀。开始以为三档是关,接1,接2。这次才知道原来有6个组合,恰好买来的是接1,关,接1+2。感觉这个设计挺高,大功率的时候两个触点并联。

网友:
现在的配件真的是五花八门,见到别人说各种元器件我还能懂一点,各种配件看到都头疼

网友: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能用应该就不算是交学费

楼主:
从内部结构上看,开关应该是关-c1-c2的模式,符合004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