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榨汁机拆了电池,用可调直流电源接通电机还是不传?

楼主(2023-02-14):
榨汁机拆了电池,用可调直流电源接通电机还是不传?

网友:
电刷问题吧?要不,电机烧了?

楼主:
我把可调电源接在板子上的W+ 和W- ,按下开关,只是红灯闪烁,电机还是不转,请问怎样才能转动,是主板保护了吗?

网友:
可调电源直接接电机上试下吧

网友:
用电池直接连电机试试,先确定电机是否还行再说

网友:
板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
我把可调直流电源接到板子的+W 和-W上,只是红灯闪烁,过一会儿,红灯灭了,电机不转,

网友:
电机还是不传?

网友:
这种用电池的机器效果不好吧?

网友A:
你那可调电源电流够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可调电源电流够不够大。

可调直流电源是30V5A

网友B:
看铭牌上,这个电机需要17A的电流吧!

网友:
板子上有水银开关防止倾斜的,必须方平才能工作.

网友:
M+,M-是电机正负极,直接接电源不转那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可调电源接在板子上的W+ 和W- ,按下开关,只是红灯闪烁,电机还是不转,请问怎样才能转动,是主板保护 ...

那时M+/M-~“M”是电机的代号。
可以把其中一根线与pcb板脱开在通电,排除pcb短路;或者电源容量不足/过流保护?

网友C:
应该是个有刷电机,加电后,试试拔一下电机的转子,若不转,也没有阻力,可能是电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铭牌上,这个电机需要17A的电流吧!

电机空载启动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有刷电机,加电后,试试拔一下电机的转子,若不转,也没有阻力,可能是电刷坏了。 ...

拨一下,电机叶片会动,也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