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现代幻灯机(拓客WH-E18投影灯)

楼主(2023-02-14):
我说是幻灯机,名字叫:搞投影灯。   孩子的礼物,拆开看看,

想改造一下,内部加一个蓝牙音乐接收片,这样就可以换音乐了。
有可推荐:好安装,好用的小板子的蓝牙接收板吗?谢谢!

基本幻灯片都是星空图片

基本外形

外形和幻灯片

亮度效果一般

拆开

一个锂电池

换片的普通电动机

换片齿轮,换片传感器(应该是和幻灯片圆盘组成光敏自动)

幻灯片换片传感器(光敏感)

应该是光敏还是红外线?

幻灯片(大园内部是幻灯片),间隔的小孔,应该是换片光敏触发

换片齿轮和,换片传感器(应该是和幻灯片圆盘组成光敏自动)

幻灯机光源

灯珠

镜头

灯珠散热片

充电片

电路图

其它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只认识声音放大器

8002B电路图

其它不知道是啥芯片

估计是芯片红外线遥控器接收解码吧?

镜头固定架

小喇叭,伴随有音乐。

全都找了,没有发现音乐插卡。

就只有前面一条电路板,内部没有插卡,音乐是写进芯片了吧?

外面也没有插卡

幻灯片定时自动换片。可以选择有音乐播出来

遥控器。灵敏度还行

内部固化的那8首音乐都听烦了,

想改造一下,内部加一个蓝牙音乐接收片,这样就可以换音乐了。
有可以推荐:好安装,好用的蓝牙接收板吗?谢谢!
蓝牙版本的这种幻灯机要多加100元,一块蓝牙板子,多钱,真是抢钱啊,自己加一块吧。

网友:
原来有电动版本幻灯机,以前我在商店里见过手动切换,幻灯片手电筒。

网友:
有很便宜的蓝牙模块,不过自己整的话效果不一定好,要切换音源吗?

网友:
孩子玩具真是多种多样,看着不 错

网友:
结构还是比较简单,能投影手机内容就好了。

网友:
还是买个小投影仪好玩,

网友:
拆的挺详细的,看着还可以

网友A:
音乐应该在25芯片里

网友:
现在玩具花样真多幻灯机这里面东西挺多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高级的儿童玩具。

网友B:
幻灯片手动切换的?

网友:
还以为是投影机

网友C:
作为玩具还不错。多少米?

网友:
结构还是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应该在25芯片里

音乐在这里吗?看不清楚完整的型号,是P25D16SH吗?

谢谢回复!

网友D:
看到幻灯机想起学生时代的教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幻灯片手动切换的?

有定时自动换片,在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玩具还不错。多少米?

不同的款,有不同的价。幻灯片多少价格也不同
升级版价格高。蓝牙版价格多100元。

我这个带遥控2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幻灯机想起学生时代的教具

哈哈,就是勾起儿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