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惠购台灯

楼主(2023-02-14):
看到优惠购台灯价格便宜。下单买了一个、刚到手还热乎着!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大家看看值不值…触控三档亮度。

网友: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啊。。。。

网友:
也能用,胜在便宜。

楼主:
电池拆下测了。内阻320毫欧、型号是14450。铝基灯板。电路板上就一个zx8002b触摸芯片。还好花钱不多,算下来3.7大洋。

网友:
灯底座空间够,可以自己改装电池

网友:
这个价格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电池容量小了点,可以加几个电池

网友:
改灯板,改电池

网友:
重点在于便宜

网友:
5VUSB供电的灯还是小心,大部分亮度偏低。里面一节电池,照明时间也不长。前几天当垃圾卖的得力的台灯就偏低仅仅可用。用的最好的台灯还是小米的,亮度调节均匀,还可以语音控制

网友:
就当买个壳子,里面推到全换

网友:
台灯主要看灯珠和色温,频闪

网友:
手里旧电池可以都塞进去了,亮个十几个小时

网友:
哎,这种就是鸡肋。之前就搞了一个,开始是2个5号电池仓,食之无味,手痒,改装,结果18650放不进去,老人机电池太多,结果诺记的电池刚好能放进去。4056不好安装,各种改,好不容易搞定了,感觉也没啥了。后来又拆了,搞了个充电座,插手机充电器用。真的是没事找事,做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

网友:
临时用用将就可以,做主力用不行

网友:
太一般了  可能还伤眼睛

网友:
适合当外壳套件,灯珠换全光谱,电池多加几节并联。

网友:
价格便宜可以自己改造一下加个充电板改大电池

网友:
自已改一下,3块多,就当买外壳灯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