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半岛铁盒N400电源

楼主(2023-02-14):
在公司翻出来个半岛铁盒N400,插电滋滋响,短接PSON和GND还是滋滋响,本来想拆开学习学习怎么修,修好改个可调.
结果拆开心凉了一半......
上图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也够重,AIGO旗下品牌

这是啥?什么线都不接??纯配重吗???

一堆鼓包的电容

SDC2921

这是输入侧吧

三个变压器
目测除电容鼓包以外没有任何烧蚀的元件
装好扔回原处

网友:
里面是水泥块吧,哈哈哈哈

网友:
山寨货色啊

网友:
配重连线都不给接了

网友:
随机箱的电源,良心商家买机箱必须加30买一个。。。

不过话说回来,10代以前的酷睿,最大功耗就是65W,加个固态硬盘,整机功耗90W,这个电源足够了。。。(当然寿命不好说,这电容都鼓了,估计也就两年寿命)

网友:
看上去有些单薄,做工一般般

网友:
pfc是假的,纯配重

网友:
山鸡的典型代表,水泥配重,黑色超薄主板,薄如蝉翼的散热片,苗条的电容,轻飘飘的手感,还有那个不伦不类的名字

网友:
山寨货没有玩的意义,变压器刮开看看是不是铝的

网友:
哈哈,也有一个杂牌电源,一样的配重,但好歹拉了条线出来接在pcb上

网友:
低功率代表机型

一定算寨机

网友:
非常一般啊

网友:
纸片散热器

网友:
真是山寨电源啊,散热片真是省到极致了,输出电容还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