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教这款车机

楼主(2023-02-14):
二手老北京吉普三菱欧蓝德上的车机,后面有个圆8芯接口,能从这里搞AUX输入吗。

网友:
这个要跑下线路

网友:
接碟盒用的,要有协议才可以

网友:
看起来比较麻烦。不如把外置音频转fm,用收音机接收

网友:
看样子没有输入功能,跑线路看看能不能改造。

网友:
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A:
跑一下磁带的线路,在那里搞输入。

网友B:
如果不用调音功能,可以找功放音频输入位置接线,如果要调音功能,那就搜上面的IC有一个音频处理,找到其中一路输入接线,另外一种最简单直接而且粗暴的方法是,功放开机,音频输入一根接共地,一跟串一个电容去碰电路板的各各地方,有声音就说明找对了,

网友:
现在车机真是便宜,但是现在真的用处不大了。现在不知道高级一点的车机能否解码高品质的音乐文件,以后那它当数字转盘也许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调音功能,可以找功放音频输入位置接线,如果要调音功能,那就搜上面的IC有一个音频处理,找到其中 ...

谢谢!只有粗暴对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磁带的线路,在那里搞输入。

第二张图就是磁带模块,用插针与主板连接,可不可以只那排针脚处接音频?还是说要在针脚前端的芯片输入脚接音频?

网友:
从收音机那里加入信号源。用个5脚耳机插座就可以啦

网友:
只能收音机处改 磁带你要放一盘磁带一直转 不然自检不通过就停机了 碟盒要有协议 会做模拟器的话可以从碟盒输入 要模拟碟盒正常的信号 才可以

网友C:
你这个不是三菱的 是现代的车机,后面是碟盒大线的 没法音频输入,我也有两个 还带着碟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三菱的 是现代的车机,后面是碟盒大线的 没法音频输入,我也有两个 还带着碟盒  ...

谢谢啦,只有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
现代的车机

网友:
如果不用FM, 可以走FM那一路输入,一个3.5耳机口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圆口像以前的S端子

网友:
看看电路 通电后测一下B 5V电压, 再试DA下拉或上拉.

网友:
不如自己动手试下,都标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