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三洋镍氢急速充(eneloop NC-MQR06C)

楼主(2023-02-14):
充电器是与eneloop黑色2500mA/h低自放电池一起的套装,至少是7年前购于JD。电池6年前就被这个充电器充挂了,电池挂了后这充电器就再也没有用过。买来时拆过一次。

年头久了壳子有点泛黄了,虽然闲置后用了缠绕膜包裹,但还是架不住岁月这把刀的刻画。

使用说明书就懒得拍了

底部视图

最大电流输出2240mA,

同时充4粒5号,每粒电流560mA
同时充2粒5号,每粒电流1120mA
单充1粒5号,电流1680mA

同时充4粒7号,每粒电流280mA
同时充2粒7号,每粒电流560mA
单充1粒7号,电流840mA

充电器由广东惠州志顺代工

电池槽

折叠式220电源插头

螺丝不是普通十字,也不是内六角,是米字形的

螺丝槽中间还有立柱,我把它翘断了,不然螺丝刀下不去

需用T8的螺丝刀

螺丝卸掉了还打不开还有卡扣,需要翘才能打开

壳子外部与内部对比一下,就明显看出外部已经发黄

线路板正面

背面,密密麻麻的芝麻粒

主控,没有查不知道出自何方

充电开启关闭控制芯片

高压开关电源部分

低高压隔离部分还使用隔板,并且还不是一块,这个是前盖上的隔板

右边后盖上这个立起来的板也是高低压隔板

前后盖盖上后,高低电压之间的隔离就有两道隔板了

220电源输入插头内部

开关电源正面

电源管理用的松下的

保险

电解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全是用的这个牌子

快恢复

4颗充电状态指示灯

温度探头

板子这样看蛮好看的呀

最后来个全家福合照吧

拆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做工真好,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单节电池充电

网友B:
做工是不搓球,电池都给你充坏了,说明设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
看得出来,做工很好。

网友:
那个主控是不是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不搓球,电池都给你充坏了,说明设计还是有问题

充电电流太大了,估计这款充电器以后不会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不搓球,电池都给你充坏了,说明设计还是有问题

充镍氢比充锂电复杂10倍。。。。

网友:
充电时电池和充电器会不会发烫?我以前帮亲戚买过一个三洋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很快,但电池也非常烫手....

网友:
三洋的充电器不错,冲坏电池有没有可能是电池的原因,某宝上有些不良奸商搭配的电池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好,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单节电池充电

看帖不认真啊,可以充单节电池,,,

网友:
做工是真好,当年应该不便宜,以前单位买的8节爱乐普五号和充电器300多

网友:
有一个三洋充锂电池的,只能两个一起充,大小外观基本和这个一致,充电时也是电池很烫,原先充大约16小时会自动断电,现在已经不停了。。。。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00ma,慢充有好处

网友:
这做工真好,不过这个供电220V,觉得不太方便,随后买了紫米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拆开做工觉得也可以。

网友:
去年,我买了爱老婆的充电器和四节5号、四节7号的充电电池,只充过一次,然后电池都被孩子玩的不知所踪了。

网友:
这个充电电流有点厉害

网友:
感觉镍氢的电池充电器充电发热都厉害,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一次跟风海外购爱乐普电池充电器套装,电池是日产充电器是cc117国产,充电器只用了几次已经放坏了,电池没问题,后来再不囤电池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