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体验不输主流大板!铭瑄MS-终结者B760ITX D4 WIFI评测:酷睿i9单核表现超Z790

楼主(2023-02-14):
一、前言:内外扩展丰富、定位亲民的ITX主板
铭瑄主板近期相当活跃,尤其是在13代酷睿搭档的Intel 700系列平台上。
此前我们快科技陆续评测过来自铭瑄的700系列的高端ATX主板、亲民mATX主板,现在我们又收到了一款ITX迷你规格。
不少DIYer非常喜欢小机箱,节省空间的同时还能搭建一台颜值极佳的主机,放在桌面上赏心悦目。
小机箱自然只能考虑ITX规格的迷你主板,但因为尺寸过小,ITX在扩展性上是不如mATX、ATX这类主板的。
但我们收到的这款铭瑄MS-终结者B760ITX D4 WIFI主板(以下简称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在小巧尺寸下,却可以很好地满足了DIYer用户对内部、外部扩展的需求。
先说外部扩展,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给出了20Gbps的USB-C 3.2 Gen2×2、5Gbps的USB-A 3.2 Gen1、USB 2.0共计9个USB端口,可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扩展需求。
要知道,一般ITX主板只有4-5个左右USB接口,多达9个USB接口,这在以往只有在高端ITX主板才会见到。
再加上DP、HDMI视频接口,还有2.5Gbps有线以太网口和Wi-Fi 6E无线网卡,已与一般主流中高端mATX、ATX主板无异了。
内部扩展,由于尺寸的局限性,一般ITX主板只会给到1个M.2插槽,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就非常巧妙采用了正反两面的形式,实现了2个M.2插槽。
这两个插槽最大都可安装M.2 2280尺寸,支持PCIe 4.0 x4速率。
再搭配4个SATA 3.0 6Gbps的端口,可满足用户对多硬盘、高容量的存储需求。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下这款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表现如何。
二、外观:仅有170×170mm的小巧尺寸 8+1+2供电、丰富扩展不输常规主板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的外包装正反两面,一如既往使用了白色主题配色,包装表面印有型号、简略介绍了CPU和内存支持、I/O背板等信息。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本体,因为是ITX板型,170×170mm的尺寸,看起来非常紧凑,最大化将空间利用起来了。
VRM区域配有大面积的终结者系列同款银白色凛霜散热合金装甲,芯片组也有单独的散热盔甲覆盖。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背面一览,可以看到底部有一个M.2插槽。
考虑到ITX的尺寸,实现2个2240的M.2插槽还是非常有难度的,铭瑄就将其一M.2插槽做到了背面,还是非常巧妙的,可最大支持2280尺寸的NVMe SSD,
需要注意的是,背面的M.2插槽走的是芯片组通道。
CPU插槽细节一览,规格为LGA 1700,可支持Raptor Lake架构的13代酷睿、同时也兼容Alder Lake架构的12代酷睿。
主板采用8+1+2相供电设计, MP86945 Dr.Mos,最大导通电流60A,数字PWM芯片型号为MP2960,这样的硬件规格与常规主板别无二致。
CPU右侧则是2条内存插槽,可组成双通道,支持XMP,Gear1可达4000MHZ,Gear2可达4800MHZ,支持超频。
内存槽下面可以看到共有4个SATA 3.0 6Gbps的端口,左边是则是用于USB-C 3.2 Gen1、USB-A 3.2Gen1、USB 2.0等的扩展针脚。
彩色部分是前面板插针,在接线时更为直观,免除插错的困扰。
由于是ITX主板,在尺寸较小的同时,内部扩展自然是不如大板的。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就给到了1条全尺寸的PCIe 5.0 x16插槽,即便是用户未来想要体验PCIe 5.0硬件,对它来说并不成问题。
PCIe插槽上面则是M.2插槽,最大可支持2280尺寸的NVMe SSD,这里走的是CPU直连通道。
M.2插口旁边的则是I/O监控芯片,型号为NCT 55850。
CPU供电则使用的是单8PIN的供电接口。
它支持200W长时功耗释放,短时功耗为253W,建议搭配非K的酷睿i5或i7使用。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的I/O背板,虽然是ITX规格,但在扩展性并未缩水。
从左到右依次为4个USB-A 2.0、DisplayPort 1.4和1×HDMI 1.4各一个、1个20Gbps速率的USB-C 3.2 Gen2×2、3个音频插孔、4个USB-A 3.2 Gen1、1个2.5Gbps以太网口、1对无线模块天线接口。
最后则是Clear CMOS,如果调试时出现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只需要断电轻按1-3秒即可将BIOS恢复到默认状态。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包装内附带的SATA传输线、M.2硬盘螺丝、Wi-Fi天线。
三、BIOS:功能齐全 特有无盘PXE和WWAN设备方便调试
铭瑄终结者B760ITX的BIOS主界面,在这里可以看到已安装的CPU、内存规格,界面右侧部分则是CPU和内存的温度、转速、频率、电压信息。
进入“高级”类目下,在这里用户可以对CPU、显卡、存储、网卡等设备进行管理和调整。
CPU设置页面,玩家可以在这里设置CPU核心数、核心频率、超线程技术、涡轮加速技术进行管理。
图形配置页面,在这里可以切换核显、独显输出,也可以针对动态显存进行分配。
Resize BAR技术开关在PCI子系统设置页面里,默认是关闭的,开启后配合支持该技术的处理器和显卡,能够为游戏带来不同程度的性能提升。
硬件状态页面,除了电压,还可以看到硬件和散热设备的温度和风扇转速。
最底部的智能风扇页面内,可以对其进行PWM、DC模式切换。
考虑到ITX主板的应用场景较多,用于电视盒子、NAS等都可以,对硬盘的依赖并不是很高,所以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加入了无盘PXE启动方式,方便用户对其调试。
在体验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WWAN设备页面,展开后可以选择4G/5G模式。
4G使用的是Intel的XMM 7560 LTE-Advanced Pro/XMM 7360 LTE-Advanced基带,
5G使用的是联发科M80基带。
应该需要用户自行添加相应的模块。
进入“超频”类目,CPU电压、内存XMP开关都在这里。
可从选项看出,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支持PL1 200W的功耗释放,PL2为253W,安装酷睿i5/i7也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定位是B系列主板,超频功能自然也没有,但用户可以进行核心数量、VCCSA电压调整,PWM Loadline可选1.1和1.7两档。
最下面的则是内存相关选项,内存频率最高可选5000,还可以对内存电压(VDDQ)、内存电压(VPP)进行调整。
内存控制器分频模式可选Gear1和Gear2两档。
四、烤机和内存测试:理论可带动满血i7-13700K 烤机温度不超79摄氏度
在测试过程中,因为笔者手头缺少酷睿i5/i7处理器,所以使用的是酷睿i9-13900KS。
散热上,我们也模拟了用户的使用环境,使用的是酷冷至尊MasterLiquid 240一体式水冷,来考察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的供电能力,在日常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
在开始烤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搭配酷睿i9-13900KS的性能。
1、性能基准
在CPU-Z基准测试中,酷睿i9-13900KS单线程分数为973.6分,多线程为15169.1分。
比起Z790主板+酷睿i9-13900KS的搭配,令人意外的是单核性能居然能够稍微领先约1.4%。
在多核上,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酷睿i9-13900KS的组合,可以将发挥出Z790 ATX主板上的88.4%,毕竟B系和Z系主板定位不同,这样的结果也能接受。
但这也要比我们快科技天梯榜收录的酷睿i7-13700K多核成绩,强了约19.4%。
在CPU-Z基准测试中,酷睿i9-13900KS单线程分数为896分,多线程为13049分。
在单核两者相差不大,同样是铭瑄终结者B760ITX+13900KS略胜一筹,只有6分的差异,领先约0.7%。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酷睿i9-13900KS的组合,发挥出Z790 ATX主板上的83%。
和我们快科技天梯榜收录的酷睿i7-13700K多核成绩相比,强了约11.3%。
从以上性能基准来看,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在理论上是可以保证i7-13700K性能满血释放的。
2、烤机测试
通过AIDA64的FPU单烤10分钟,此时酷睿i9-13900KS的P核在4.6~4.7GHz之间浮动,E核稳定在3.6GHz,电压在1.180V,功耗在200W左右,温度稳定在79摄氏度。
使用FurMark进行双烤,显卡选择2K分辨率+关闭抗锯齿、同时开启CPU Burner,进行10分钟的烤机。
此时酷睿i9-13900KS的P核在4.6-4.8GHz之间浮动,E核在3.6-3.7GHz浮动,电压在1.2V,功耗在200W左右,温度稳定在78摄氏度。
RTX 4070 Ti显卡当前GPU频率在2310MHz,最高可达2670MHz,功耗在283W,温度在72摄氏度。
整机功耗为483W,这使用还的是全尺寸显卡,如果使用小体积的显卡或核显,功耗会更低,用户无需担心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的供电问题。
3、内存测试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的最大支持GEAR1 4000MHz、GEAR2 4800MHz,由于笔者手头只有DDR4-4266的内存,我们先以3200MHz频率启动,保证主板可以正常开机。
此时内存时序为19-20-20-35 Gear2模式,读取、写入、复制分别为51837MB/s、46539MB/s、49188MB/s,延迟为66.9ns。
现在我们将内存开启到4266MHz的频率,无需调整电压参数(XMP已自带),正常进入系统。
此时内存时序为19-26-26-46 Gear2模式,读取、写入、复制分别为67093MB/s、61317MB/s、62319MB/s,延迟为75.2ns,与我们此前在高端平台测试结果相似。
五、总结:体验贴心、场景灵活的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
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一方面尺寸小巧,另一方面使用体验并未出现缩水,无论是用于办公、HTPC、NAS等各种用途,都可以轻松组建一套迷你强悍的ITX平台。
在性能释放上,这款铭瑄终结者B760ITX主板搭配酷睿i9-13900KS,单核甚至能略微超出某些Z790 ATX主板,这是笔者没想到的,日常使用时也能达到6GHz的睿频频率。
酷睿i9在多核性能虽然无法满血发挥,但带动13代/12代酷睿i5/i7完全不成问题。
笔者建议用户在装机时,选择配带核显的处理器,这样不需要独显也能正常使用,功耗还更低了,放在客厅也能当做HTPC主机,满足用户观看4K视频的需求。
无需独显更是节省了一笔额外的开支,想要当做办公主机也未尝不可。
温度控制也非常出色,酷睿i9-13900KS最高温度也不过79摄氏度,RTX 4070 Ti显卡仅有72摄氏度,要知道散热器我们使用的只是240排水冷。
更贴心的是,BIOS中加入了无盘PXE选项和WWAN设备这俩选项,方便用户后期调试,让使用场景更为广泛。
I/O背板提供的接口也非常丰富,多达9个USB接口(包含Type-C和Type-A),在同等价位的ITX主板,都难有与之相比的对手。
组建NAS平台也无压力,它拥有中高端主板才搭载的2.5Gbps以太网口,传输速率上不存在瓶颈。
如果你想搭建一套身材迷你、性能强劲、扩展灵活的ITX平台,还非常在意性价比,那么这款铭瑄挑战者B760ITX主板,一定会是你的理想之选,能带来无比贴心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