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先科电热水壶yd1525a

楼主(2023-02-14):
这个先科电热水壶款式好像网上没找到,最大区别就是后面有个开关,看来应该是实体店买的吧,有个感触,实体店和网上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这个价位应该在什么价位呢?

那个除垢剂是不是第一次要用呢
为什么电线都很短呢,

网友:
这个质量很好,带开关可以彻底断电,防止误触。

网友A:
除垢剂是等水壶有了水垢后再用的。

网友:
看那个不锈钢的膜就知道这种水壶都一个样,只是稍稍有点不同而已。这种不锈钢用那个药水一试基本都是会变红的。

网友:
感觉现在便宜的都是毒水壶,发热部份已经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大家都在内胆上做文章,成本差距就从这里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垢剂是等水壶有了水垢后再用的。

我也觉得纳闷,但你看这个图,他是这样写的,我很矛盾

网友B:
这种电水壶价位一般在40元至80元之间。

网友:
实体店和网上还是有区别的,尤其家电是有型号的小区分。笼统说是同款。除垢剂不是第一次要用,是商家促销赠送品。电线都很短是因为安全起见,如果线长,不能保证大功率的持续发热安全。除非增加成本。这种烧水壶很多并非304材质,而是201打着304.降低成本。

网友C:
我一般是洗洁精清洗一遍,冲洗干净后煮水一壶倒掉,然后正常使用。除垢剂好像没必要,日常使用产生的水垢直接钢丝刷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洗洁精清洗一遍,冲洗干净后煮水一壶倒掉,然后正常使用。除垢剂好像没必要,日常使用产生的水垢直 ...

看来我可能想多了,太在乎了的原因,也就是没这么多讲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水壶价位一般在40元至80元之间。

不是我买的所以问下价格,我看网上好多都是20来元,但没看到我这种的

网友D:
还有5个小米一代  电水壶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纳闷,但你看这个图,他是这样写的,我很矛盾

厂家的说明相当于先给水壶清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5个小米一代  电水壶 ……

用到啥时候啊

网友:
19元每个,在地摊上吆喝的看到过。
是这具先科的,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先把螺丝全部换成不锈钢吧,否则不出一个月都会锈

网友:
带开关的好,特别是老人用。第5张图片内胆304旁边圆形缺口看不太厚实

网友:
白纸巾或者白色洗碗巾也行,润湿后擦拭不锈钢表面看看,如果有黑色的情况,用老式肥皂涂抹到帕子上擦拭清洁,清洗后在检测没有黑色再用,在这里洗洁精效果没有肥皂好。

网友:
除垢剂,就是柠檬酸,没有的话,用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