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比18650还大一点点的电池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2-14):
手电筒没电了,想把这个电池装进去,结果怎么也拧不上盖,两节电池对了比一下,才发现这个电池长一截,我也忘记这个电池怎么来的了,谁知道这个电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估计是带保护板

网友:
“带有保护板的18650”

网友:
是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

网友:
长的电池比较高级

网友:
加了保护板的18650。

网友:
加了保护板的18650.

网友:
带了套的18650,安全第一,你的电筒需要平头的那种18650,不要买尖头的带保护板的。

网友:
好的手电会加保护板,或者顶尖头,所以略长

网友:
18650的尖头带保护版本18700

网友:
应该是18650,很明显,负极有个保护板,

网友:
像是加了保护板的18650

网友:
也可能是18700电池
还有一种16700吧,长一点,小一点,笔记本上拆的

网友:
一样的,只是多了个保护板

网友:
这个是加了保护板的18650。

网友:
就是坛友回复的两种电池笔记本电源的电池明显要细些

网友:
带了套的18650

网友:
大一点儿有21700 26650 36650 46480

网友:
负极明显看出来有保护板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18650吧,头上吸个东西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