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微波炉门控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3-02-14):
一台格兰仕微波炉,原理图如下:

其中s3据说叫“监控开关”,百度上有如下说法:

根据原理图,微波炉要正常运行,要先关闭炉门,此时s1、s2闭合,而s3必须断开,否则会烧电源保险。
炉门打开的时候,s1、s2断开,s3闭合。
问题来了:这个s3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没有它好像也可以呀?
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遇到s3拆下来了,没记录两根线的安装位置。手机打字,这个事随后再说吧

网友:
三保险么,万一S1S2都烧粘上了,门打开就烧保险,不然就微波泄漏危险了

网友:
安全保护,三个开关注意“常开,常闭”的区分。

网友:
S3的作用与S1S2的通断正好是相反的,那么S3就只是起到“放电”作用,消除电源线的余电

网友:
预防开关S1,S2坏了不能断开的时候打开门无法停止微波炉工作设立的保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