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HDMI转VGA转接头,CM6616SE的单芯片方案

楼主(2023-02-14):
我买的是带供电和音频口的版本
有芯片的一面,非常简洁

另一面什么都没有,更加简洁了
仔细看芯片丝印

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只在站内找到了类似方案的拆解
另外,这个音频接口只有左侧声道,不是立体声,或许c2电容是为右侧声道准备的?有大佬有关于这个芯片的信息就好了:D

网友:
芯片非常热,要加散热片

网友:
C2一边接地 显然不是右声道的

网友:
转换后清晰度会不会下降,空电容不像是,HDMI记得是有5V50ma的供电,独立供电更好

网友:
只有左侧声道 右侧无声的话 根据3.5mm插头的定义 左声道对应Tip 右声道对应Ring

从板子布线来看应该是C3把这个电容焊下来用万用表或LCR测下容量 按道理在几uF到几时uF 如果容量太小就换了它 具体值参考C2

看封装感觉是1206 村田这个封装规格有X5R 100uF 10V或16V都行 换上带32欧耳机截至频率大概是50Hz左右

网友:
C1\C2是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从PCB上看芯片具备立体声的输出,应该检查信号源这边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2023-05-26):
cm6616se这个芯片可以反过来转接视频吗,就是vga-->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