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电源板 看不懂覆铜哪里是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2023-02-14):
帮亲戚维修一台电饭煲。看不懂覆铜哪里是正极还是负极。标记的是在线测量的

这是我理解的正电压。负电怎么过去

网友A:
大片覆铜的地方是跑到继电器的,继电器是接在整流后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片覆铜的地方是跑到继电器的,继电器是接在整流后的负极

这个是继电器,正负也标出来了

网友:
确实是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这么点元件,跑一次电路图呗。。。单面板挺容易的。

网友:
大电解电容量一下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很快区分

楼主:
亲戚拿回去了。不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继电器,正负也标出来了

不对吧!!你理解的整流后负极接到继电器的一个引脚,而另一个引脚就是正极了??应该是继电器工作了,你理解的正极和整流后的负极接通,然后就是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你理解的整流后负极接到继电器的一个引脚,而另一个引脚就是正极了??应该是继电器工作了,你 ...

有点懵。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
看电容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