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各位WIN1021H2升级22H2会变卡吗?运行雷电虚拟机蓝屏

楼主(2023-02-14):
     前几天为了使用安卓子系统升级了22H2,升级完进系统就感觉很奇怪,CPU和内存占用率明显高于21H2版本很多,浏览器占用CPU和内存好像也增肌了,打开B站的视频都卡一阵,安卓子系统倒是安装上了,运行闲鱼比雷电流畅,但是运行久了也会突然什么都点不了也翻不了页就像停止响应一样,但还没有停止响应的显示,然后关闭闲鱼再启动就启动不了了,虚拟机这时也不自动关闭,而升级22H2后雷电根本打不开了,一运行立刻死机蓝屏,现在不清楚是是升级22H2的原因还是安装了安卓子系统导致的,不过我并没运行安卓为何CPU和内存占用率也明显提升这么多,经常动不动百分之百?

网友A:
最新的22H2版本是64位的,安装后就一直不停更新和升级,会导致系统卡顿。如果雷电不能运行,可以重新安装之前低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22H2版本是64位的,安装后就一直不停更新和升级,会导致系统卡顿。如果雷电不能运行,可以重新安装之 ...

关于运行雷电蓝屏的问题似乎找到了,原因似乎是我勾选启动了Hyper-V,只是目前感觉CPU内存显卡占用率都上升很多(没启动安卓也感觉比之前展鸿很多)

网友B:
系统升级了,配件也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
我都用win11了,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升级了,配件也要与时俱进啊。

我前几天试用WIN11也没这么高CPU内存占用率,WIN10 22H2只开网页看B站内存就能占用超过百分之50,开了闲鱼调动Hyper-V 后就超过70%.感觉什么都不开内存占用率都有百分之 40多,21H2就很正常没什么占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