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高手指点信科固态短接点在哪里?

楼主(2023-02-14):
请高手指点,信科120G固态,短接点在哪里?

谢谢

楼主:
左侧8个小孔都试了,进不了ROM

网友:
这海力士看起来不太像海力士啊

网友:
主控左手边,JP1

网友:
JP1 ,这两个你都试试,或者旁边JP3,短接焊点

网友:
jp1   在中间  不是小洞

网友:
是我看错了

网友:
这款板子也红火过一阵子,毕竟可以改46EN。短接点不是孔洞,JP1的两个焊点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找JP1 就对了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