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不乐。苏泊尔电饭锅烧焦下岗。

楼主(2023-02-14):
家里福库电饭锅用了12年了,还能用,但是老旧下岗了。

换个苏泊尔吧。结果用了不到一年,就得换主板。换完了用了不到四个月,死了。
要么是设计问题,要么是用料问题。锅体和主板连接处烧焦n次。
以后不会再买苏泊尔的所有产品了

楼主:
我也是服了。太坑爹了

网友:
看这接头烧的样子感觉像长时间超额的大电流搞的呢

网友:
沒想到苏泊尔电饭锅,
这么烂,
我以前99元买的,
杂牌电饭锅,
已经用了4~5年了,
依然良好。

网友:
看起来像压接不良接触电阻过大烧了

网友:
线圈是不是铝线来的?

网友:
国产很难出精品,因为老姓太穷了,只认价格。厂家很多时候只能想着法的省成本。不是厂家做不出来。几十年前的风扇还能用,说明用料是真的到家

网友:
红圈里不处理好,换板后,又是简单的重复。

网友:
电饭锅为什么有线圈,电磁炉吗?

网友:
很明显是接触不良导致的,铝线圈?

网友A:
那根线会不会是铝线?线耳是铜的。

网友:
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属于计划性报废产品。

网友:
不合格,能烧成这样,原装的烧,换地估计还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线会不会是铝线?线耳是铜的。

就是铜接头铝线压接才烧成这样的。

网友:
接触不良,持续打火啊

网友:
我多年前买的九阳铁釜也没这种情况,只是做饭口味一般。

网友:
还是双喜牌耐用

网友:
接触不良发热的吧

网友:
烧焦那根线多半是铝的,用刀刮一下就知道了,过年回去修了几个锅都是铝线的,厂家越来越无底线了。

网友:
从看到图像表明,是接头那里温度超标,接线鼻子压接有问题,建议用锡焊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