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4TECH鼠标微动焊盘损伤飞线修复记

楼主(2023-02-14):
更换鼠标微动多次,第一次碰到了焊盘脱落的情况,观察了一下走线,飞线挽救一下吧,维修道理相通。

打开过程不详细介绍了,不同品牌鼠标拆解方式不同,自行度娘即可。

观察下走线,开始拆微动!

把最近位置的漆刮掉,将铜线焊接上去。然后从孔内穿回。焊接完毕后注意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正常,有的线需要刮皮,需注意。

穿回后插入微动,然后将铜丝缠绕在针脚上以后上锡,这一步忘了拍照……

大功告成,又省50。

网友A:
你这个刚好主控在旁边,有些双层板看不清楚的,可以沿路用镊子碰疑似的点,看不到的一般主控芯片也能找到针脚,用镊子一个个碰,我有个罗技G1,以前不懂用劣质烙铁烫坏,三键都飞线飞到主控

网友B:
以前我也是换微动,后来学会拆微动磨磨

网友:
手艺还需学习

网友:
同款鼠标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是换微动,后来学会拆微动磨磨

这就6了  一会我就拆一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刚好主控在旁边,有些双层板看不清楚的,可以沿路用镊子碰疑似的点,看不到的一般主控芯片也能找到针 ...

论使用万用表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是换微动,后来学会拆微动磨磨

我拆过几个都是把原先的清脆手感搞成静音软趴趴手感了,可能是拆弹片手法不对,降低了弹性。

网友C:
最讨厌双面焊盘了!

网友:
就爱看这些自己动手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双面焊盘了!

只要手活好,无所畏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使用万用表的重要性

是有用万用表啊,但是万用表是用在知道焊哪里但不好焊的时候寻线找代替点,我说的是那种焊盘和焊盘周围渣都不剩,微动插上去都不紧也没处焊那种,可能正常人很难想象怎么弄成那样的

网友:
你这个鼠标高级,我用的OP-520NU拆开后基本啥也没有,空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用万用表啊,但是万用表是用在知道焊哪里但不好焊的时候寻线找代替点,我说的是那种焊盘和焊盘周围渣 ...

下次发出来让我看看  哈哈哈

网友:
前两天把罗技M185微动换成凯化静音微动,静音按压力又小一点手感好多了

网友:
早一阵子鼠标滚轮乱窜,都下单滚轮编码器了,看着那么两个小玩意就快二十快有点不值,拆下来发现引脚和焊盘都生锈了,打磨一下再焊回去竟然好了。  淘宝买的所谓仅拆封七天无理由的,百分百是返修货,生锈的地方好多助焊剂

网友:
这是你弄坏的,焊盘加锡少了楞拽的

网友:
WD40直接喷喷就好了

网友:
三个微动三个牌子
我刚自己静默了一个鼠标,9500芯片的,十年了,突然就卡顿两下就挂了。那个鼠标也是换过编码器,也刚换了静音微动不到2个月

网友:
我最喜欢的鼠标,g7-630n。换了欧姆龙蓝点,又长命又省力,而且还有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