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以前买的减速箱

楼主(2023-02-14):
不知用那种的启动齿轮,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得量一下,试下下才知道的,550电机一般用9齿或12齿多,博世也有13齿的

网友:
如果用于同款机维修买来作配件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只有这么个变速箱,想凑齐其余全部配件做个完整的充电钻,真是难上加难。再就是,这种配件虽然做工用料都不错而且有些还是为大品牌代工的,但往往属于小众款式,一般是作为库存积压货低价清仓的,价格的确比较诱人。不过与之匹配的其他部件就算能买到也不一定是尾货处理价了,正常价格购买的话按照通常的零整比规律,配齐所有部件的成本估计可以买两个同样的成品充电钻了。
前几年也看到过这类变速箱,还有很不错的冲击批机头,都动过心。但考虑到组装难度太大,最终放弃,买了成品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