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货插排还是得劲!老突破排插

楼主(2023-02-14):
淘了两个老突破插排-正面-PC阻燃材料--大万用用一个少一个了。。且用且珍惜吧

淘了两个老突破插排-背面-PC阻燃材料

内部铜排螺接杠杠的。

找出专门准备的1.5平的线

接线

接线1
回头再淘个好头子就齐活了。

网友:
感觉小孔夹的紧

网友:
看着很好,不知道夹持力怎样

网友:
不错,里面还有电路板,整修后又将恢复青春

网友:
突破插排,专做机房PDU的,算是大品牌了。

网友:
确实质量不错

网友:
整修后又将恢复青春

网友:
家用,这是高配

网友:
这种方便  正泰黄油有这种

新国标 两插也是 两面铜片夹持  接触面大 ……

网友:
开来质量没得说,现在高科技高的材料都省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
自带防雷功能

网友A:
这款还是港版的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还是港版的插孔。

大万用了解一下。。。。

网友:
这样的不让生产了

网友:
公牛说这种有安全隐患

网友:
看看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还带防雷模块不错,这种大万用插大功率英标电器没问题,国标插头最好不要用功率太大的电器,以免接触不良导致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