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面板碎裂的处理办法----架上瓷砖使用不知道靠谱与否?

楼主(2023-02-14):
打扫卫生把家里的老美的面板摔碎了,不知道有啥临时处理办法?

面板摔得稀碎。。。

看标牌应该是06年05月的。。

内部特写--风扇

内部特写-发热盘--话说06年的机子应该是全铜线圈吧?
目前加电还正常,看网上说面板架上瓷砖一样使用,不知道靠谱与否。。

网友:
试试吧这个瓷砖

网友:
还是扔掉吧。现在电磁炉超便宜,没必要这么节约!!!万一锅内的水沸腾流出,引起触电事故就亏大了!!!

网友:
三楼说得对,生命最贵

网友A:
看样子是钢化玻璃的,简单点去废品站找找或某宝某多看看

网友:
废品站找找有没大小合适换上啰,用陶瓷不怕沾水炸了?

网友:
铝线圈/铝线圈/铝线圈。

网友:
一个面板50多,前年换过,简单得很,就是配了一瓶胶粘而已。瓷砖比较厚,不知道能不能感应到,或者费不费电。

网友:
多多上就有,买一块换上有多好。

网友:
废品站找找,肯定有

网友:
废品站买块,绝对比瓷砖便宜还更合适更简单更安全。

网友:
先试试按键有没有问题,如果按键有问题还是换一个面板吧。

网友:
正经电磁炉的面板是人造微晶玻璃(耐冷热冲击的磁晶玻璃),挺贵的,原料价格20多块钱一公斤,2万多一吨,回收料也要一万5一吨,别的玻璃可能不耐冷热冲击会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钢化玻璃的,简单点去废品站找找或某宝某多看看

正经电磁炉的面板是人造微晶玻璃(耐冷热冲击的磁晶玻璃),挺贵的,原料价格20多块钱一公斤,2万多一吨,回收料也要一万5一吨,别的玻璃可能不耐冷热冲击会炸裂

网友:
估计换新最合理,修不好触电就玩大了!

网友:
我去年也干过这事,网上花30多又买了一块面板,送胶。

网友B:
有块美的电磁炉坏了也不会修,一直睡觉中,可惜你不和我同城,不然送给你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块美的电磁炉坏了也不会修,一直睡觉中,可惜你不和我同城,不然送给你修补 ...

多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