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铅笔头怎么取出笔芯

楼主(2023-02-14):
一直没有好办法,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
木的用刀劈,纸的划开剥...

网友:
刀片对半劈开 ,拿不出来就稍微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大象怎么装进冰箱

网友:
用刀劈开简单快捷   慢的放水里泡  时间长了 一样裂开

网友:
不急就泡水,晾干再泡水...........铅笔估计会自己裂开,胶水粘的

网友:
壁纸刀劈开?

网友:
火攻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如果只是想要铅笔芯,去马云家看看,我记得有卖这种芯的,只是长度没有铅笔那么长,因为我之前买过装这种圆芯的自动笔(绝对不是涂答题卡的那种四方芯自动笔)。
如果只是想要笔管,手枪钻夹个砸扁头的自行车辐条或者铁丝,直接把笔芯转碎就行了,顺带扩粗一点,往里面塞个普通的圆珠笔芯也是可以的,我改过一个。

网友:
用刀劈开或者用火烧开都行

网友:
去铅笔厂也许能找到。

网友:
一般都是用刀劈开

网友:
签笔头直接用到劈开,不久得了

网友:
木杆铅笔取芯用热水煮就行

网友:
火烧就好用,小时候没少霍霍铅笔。

网友:
把铅笔扔白蚁窝里

网友:
两头加上合适的电压,感觉快冒烟了用钢针顶一下试试。

网友:
通电把木头烧掉

网友:
直接火烧,简单快捷,整支笔芯完整取出。

网友:
直接用烧最快最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