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莫名其妙的故障,板载SATA口挂了?

楼主(2023-02-14):
一个联想一体机的主板,APU的,板上就个CPU,今天用着好好的突然死机,重启提示硬盘读取出错,我以为硬盘坏了赶紧换电脑试,发现硬盘没坏,听硬盘启动声也正常,那就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了条SATA线也不行,最后插到另一个板载的SATA口上才好。我搞电脑这么多年好像是头次看到板载SATA口突然挂的,难道是CPU要挂的前奏?

网友A:
sata接口 附近的电容电阻检查了没,再或者管理接口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B:
不是说美帝良心想有个"计划性报废"的政策么???

网友C:
彻底断电,拔掉插座,然后明天再试试原来的SATA插座行不行。

网友D:
电脑会坏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E:
找到SATA接口的信号耦合电容,一般是4个0.01uF,再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信号线对地压降,两个接口对比一测就很容易找到问题了,有南桥的坏南桥,没南桥的坏CPU

网友F:
搞电脑这么多年,真的没遇到过SATA口挂了的
原先的IDE口,经常有插反了,插坏针的
原先的软驱接口也有插坏针的

网友:
还是供电的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美帝良心想有个"计划性报废"的政策么???

坑坑韭菜就得了,去坑金主爸爸会被反手拍成肉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美帝良心想有个"计划性报废"的政策么???

张嘴就来啊

网友G:
一般比较常见的是内存接口容易接触不良,硬盘插头接口出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比较常见的是内存接口容易接触不良,硬盘插头接口出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

这都已经不是接触不良了,是直接废了,我反正搞了20多年电脑还头一次见

楼主:
供电烧供电啊,烧数据线头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电脑这么多年,真的没遇到过SATA口挂了的
原先的IDE口,经常有插反了,插坏针的
原先的软驱接口也有 ...

IDE不是有防呆口?这都能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SATA接口的信号耦合电容,一般是4个0.01uF,再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信号线对地压降,两个接口对比一测 ...

APU的全集成板,估计是CPU有虚焊或者啥问题了。sata的耦合电容从没见过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彻底断电,拔掉插座,然后明天再试试原来的SATA插座行不行。

试过了,不用等那么久,还是不行,换线也不行,貌似还不是检测不到,是读取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会坏不是很正常吗?

坏也要看坏哪,有些故障真的是一辈子难见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美帝良心想有个"计划性报废"的政策么???

那只给我报废一个sata口我还应该谢谢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 附近的电容电阻检查了没,再或者管理接口的南桥有问题。

不查了,反正转接卡也能用,就是现在在用的这台,平时都要用,暂时不折腾了,等过阵子上12位硬盘笼子的时候再看看吧,不过那时候也不缺这一个接口了

网友:
SATA口只有接触不量,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