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错怪了阻容降压LED灯

楼主(2023-02-14):
这次是阻阻,没有容,开眼界了

两个1.8k电阻限流,进入整流桥,然后驱动LED,猜测单个灯芯应该是30V左右,手边没有隔离变压器,暂时还没测

网友:
高压灯珠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种是30多V高压LED的,我也折过几个.

网友A:
不就是普通的一个芯2835灯珠吗,电流小的情况烧不坏3V的灯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普通的一个芯2835灯珠吗,电流小的情况烧不坏3V的灯珠吧

然而并不是,100%高压灯珠,3v灯珠用电阻降压你考虑过损耗有多大吗

网友B:
上面写的“2835-18V”啥意思

网友:
PCB背面是不是还有元器件?

网友:
外圈的12颗灯珠也是全串联的,是不是内外只能用一组?如果用直流供电的话,那连电阻和芯片都不用,直接点亮。

网友:
电路板整洁干爽,看着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2835-18V”啥意思

18V高顺向导通电压灯珠

网友:
30v的灯芯,没有见过

网友:
按照18v的灯珠算,灯有多大功率,电阻上也有多大功率,甚至比灯的还高。

这种灯都是拉销量的,块多钱一个的样子

网友:
简单就好嘛

网友:
限流电阻方案,30v灯珠头次见。网上有更简单的免驱动COB灯珠,把LED芯片和限流电阻封装在同一基板。

网友:
6个2835灯珠串联,一个3V,6个不就是18V?  1B6C